看看我的马达坐

楼主(2008-12-03):
不废话上图

楼主:
沙发自己坐,电直马达用在KT上
做出来这样的,折一下就可以折出马达坐

网友A:
很高!绝对很好的设计

网友B:
什么材质 支持DIY

楼主:
材质0.3不锈钢
蚀刻出来的

网友C:
专业级的高手!!

楼主:
哪呀,瞎折腾的

网友:
那得带小桨了...一般电值用的电机KV高,经过减速组带大桨,减速组有固定电机的地方,而减速组本身则通过一根木棒来安装在飞机上的.不过这种电机安装方式在大型的油改电机时候经常用,因为这样的设计对于外传子电机来说,是不会因为过大拉力拉出转子导致摔机的.

网友D:
有两下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