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9控没反映

楼主(2008-12-03):
由于好奇,就把接收机的晶振拆下来看看,结果掉在地上了,之后装回去机子就没反映了,谁知道这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A:
晶振怕震动 估计晶振坏掉了

网友B:
要是晶体装的没问题就是晶体摔坏了,建议仔细检查晶体是否插好了,小晶体不好插,没插好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小晶体很不好插,看看插到位了吗?晶体应该不是那么容易摔坏的!

楼主:
焊上都不行

网友D:
晶体摔坏了,这东西就怕摔和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