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9256和401+9254用过的朋友说说感觉!

楼主(2008-12-03):
我的是600N的油直,想换611+9256,原来是401+9254,请用过的朋友说说感觉!先不要看价格就说好!

网友A:
611和401就是一个水平上的东西 怎么比较啊?

网友:
不考虑价格,就性能上来说,当然是611的好啦!
安装的时候感应器不要靠近舵机就行了。

楼主:
难道飞的水平不好!还不能用611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1和401就是一个水平上的东西 怎么比较啊?

一个水平的东西?

网友:
首先611和401绝对不是一个水平上的东西。401用在600N的机器上可以,611更好。换611后基本就不用再换陀螺仪了(陀螺仪坏掉除外 )

网友:
很难说

到群61607970里交流交流吧

网友:
区别在我这个不太会飞的手里都能感觉到

网友(2009-08-03):
611一次到位

网友:
 :loveliness:
[wmv]http://unochen.myweb.hinet.net/611-9650.wmv[/wmv]

611 narrow

611 narrow

611 wide

611 wide

网友:
感觉 模型这东西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可能相对来说有 性价比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