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程发动机气门间隙调整及轴承更换

楼主(2008-12-04):
    气门间隙调整: 引擎工作一段时间或是清洗后不光是把一堆的零件组装回去就可以保证它会顺利运转。今以YS,OS,雷虎厂的四冲程引擎作为课题跟各位先进分享如有语误敬请指正。
    A:打开气门盖,卸下火花塞,转动主轴至上死点(活塞走到汽缸最顶点开始要往下那一点)平常在螺旋桨衬套上会有一个记号会正好对准引擎机壳的正上方,此时摇动气门摇臂都会有一定的间隙(如果进排气都非常紧请多转主轴一圈);这一点就是你调整气门间隙的点。
    B:打开引擎侧边以二根螺丝固定的时规齿轮盖,可以看到主轴上方契合一个齿轮这个齿轮就叫”时规齿轮”以干净的布擦干净齿轮正面可以看到有一个约0.8MM的圆点,请注意这圆点标的那依齿是否正对着主轴或时规齿轮盖的正上方(依原厂说明书为准)。
    C: 拿出气门调整间隙片上有0.04及0.1二片,我习惯将进气调0.04MM;排气(靠近排气管那一边)调0.1MM;将间隙片推进汽门顶及摇臂接触点推不进去表示间隙太小;(将活塞推至爆发时制的上死点,这点并不是进/排气时制的上死点)放松固定螺帽逆时针转动调整螺丝直到间隙片可以推进去再顺时针转调整螺丝到间隙片可以再其间滑动左手扶着调整螺丝,右手转紧固定螺帽既可。同法以0.1MM间隙片调整排气间隙。(这种调整方式为进快排慢,优点是动力输出较强。缺点是怠速不稳定,而且容易过热。视个人喜好而调整。我都是调整为排快进慢,优点是怠速稳定,不易过热,又省油。缺点是,动力输出平平,但是对140飞机来说是足够了。)盖回时规齿轮盖锁紧,检视汽门盖迫紧纸有没有破损(尤其是YS 引擎千万不可以漏气)要不然你就会有一颗”下消”(没力)怎麽都调不顺的引擎;如果迫紧纸有破的话不用紧张,找一个厚牛皮纸袋依形状剪一个换上不须花钱去买。
    更换引擎轴承的的时机: 普通引擎工作转速在1500-10000 rpm高转速最好不要超过9500 rpm,飞行了一段时间後轴承都会有间隙产生,如果你用一只已经平衡过的螺旋桨发动时引擎会有特别麻(凭经验)(或是用手转动  曲轴,有不顺畅或是有异物的感觉)。这就是换轴承的时机,因为间隙大到一个程度会产生活塞侧磨损(漏气)(引擎会产生非常大的震动,久了以後,曲轴会有弯曲现象,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力量就出不来准备换新引擎。当你有把引擎拆开清洗的时候,建议把轴承也一起换掉。
    步骤:
    A: (二行程引擎)卸下汽缸盖、引擎背盖、汽缸衬套、活塞、螺旋桨衬垫(这零件需要用轴承退出器俗称逼猴)从前方拉出、固定插销、主轴 、前轴承(记得主轴後找一支硬木棒从後方将前轴承轻轻敲出),此时将整个引擎用效率较高的吹风机或是瓦斯喷灯(水电工用的那种)将引擎加热到一定程度,手记得戴棉手套避免烫伤,将引擎背盖朝下在木板上一敲就可以把后轴承退下。记下轴承上有编号如6903、1600X、R6X….如果无法看出编号时请量内径、外径、厚度就可以到轴承店去购买回来换。
(四行程引擎)卸下汽门盖、摇臂(鸟仔)、汽缸头、顶杆、顶筒、时规齿轮、背盖、汽缸衬套、活塞轴、活塞杆(狗骨头)、螺旋桨衬垫(这零件需要用轴承退出器俗称逼猴)从前方拉出、固定插销、主轴(记得要把主轴敲出前请先将螺旋桨固定螺丝栓在主轴前端再用塑胶榔头敲出此法可避免将主轴螺牙敲坏);其余步骤同二行程。
    B: 买到轴承后请依拆引擎的反步骤将零件一一装回就可以。
    C: 在锁引擎任何螺丝时(尤其是汽缸盖)请用对角三段锁紧法:先将所有的螺丝全部栓上不锁紧,12点的螺丝转紧半圈、6点、2点、8点、4点、10点;然后在依上述角位将螺丝全部锁紧(除非垫片有问题用此法锁汽缸头保证气密)。

网友:
切开的发动机真漂亮

网友(2019-10-18):
C: 拿出气门调整间隙片上有0.04及0.1二片,我习惯将进气调0.04MM;排气(靠近排气管那一边)调0.1MM;将间隙片推进汽门顶及摇臂接触点推不进去表示间隙太小;(将活塞推至爆发时制的上死点,这点并不是进/排气时制的上死点)放松固定螺帽逆时针转动调整螺丝直到间隙片可以推进去再顺时针转调整螺丝到间隙片可以再其间滑动左手扶着调整螺丝,右手转紧固定螺帽既可。同法以0.1MM间隙片调整排气间隙。(这种调整方式为进快排慢,优点是动力输出较强。缺点是怠速不稳定,而且容易过热。视个人喜好而调整。我都是调整为排快进慢,优点是怠速稳定,不易过热,又省油。缺点是,动力输出平平,但是对140飞机来说是足够了。)

    没看懂这0.04及0.1的设定是进快排慢还是排快进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