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平衡仪技术文档【转】

楼主(2008-12-04):
红外线平衡仪又名控摆乐。以下是泽自原文的说明书

《控摆乐》 用红外线感应器来“看”水平线。在水平线之下的地面是暖的(即使地面有雪),水平线以上的天空是冷的。《控摆乐》可以感觉到这个温度的差别,而且可以决定飞机的平稳程度。当《控摆乐》探测到飞机的姿势与红外水平线之间的角度变化时,它会发出改正信号来保持飞机的平衡。
用《控摆乐》飞行非常简单。飞机控制者只需把控制杆放在正中,飞机会自动回到平衡的飞行姿势。《控摆乐》可以在多种不同的天气环境里使用。一个简单的飞行环境设定可以使《控摆乐》适应当地环境。一个对灵敏度的控制改变可以使《控摆乐》充分迎合操控师的技术要求。
对于刚开始学习飞行的人,《控摆乐》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助手。因为在初学者学习飞行技巧时它可以保持飞机平衡(只需将操纵杆放在正中以保持控制)。对有经验的操控师来说《控摆乐》也是非常有助于大风天气里的飞行与降落。《控摆乐》可以驯服不太稳定的飞机,而且可以帮助你控制新型飞机的试飞
如果你的遥控器有一个没用到的频率,你可以用它来在地面上控制《控摆乐》。需要时打开不需要时关闭。
这本说明书包含了全部《控摆乐》的装配和使用指令。说明书部分如下:
l 《控摆乐》是怎样工作的
l 安全预防措施
l 《控摆乐》的配件
l 其它的你可能会需要的东西
l 准备工作
l 控制《控摆乐》的几种方法
l 怎样使用这本说明书
l 安装《控摆乐》
l 最初的设定
l 《控摆乐》问题解答
l 准备飞行
l 关于红外线校准
l 红外线校准设定
l 《控摆乐》飞行前检查
l 用《控摆乐》飞行
l 《控摆乐》小型说明书

《控摆乐》是怎样工作的:
《控摆乐》使用专利的红外线技术来感应天空和地面的温差。天的温度一定比地面上的温度低。《控摆乐》使用两对红外线感应器,一对在前后,一对在左右。如果其中一对感应到飞机的位置与地面水平线温度的转变,《控摆乐》就会发出信号并把飞机修正到平衡的姿势。
当飞机离地飞行时(即使只有几英尺),感应器可以看到远方的红外线水平线。红外线温度反映出来的是地面上搜集来的各种地型温度的平均值。《控摆乐》内装一个微型计算机来转换感应器传送来到的温度信号并修正飞机接收器和伺服器之间的信号来控制飞行时的摇晃与倾斜。
其它光学平衡系统使用的是可见的光线,不是红外线。那些平衡器受到大量云层与天气因素的影响。例如在日出,日落和晚上它们都不能正常工作。而《控摆乐》使用地球散发的红外热量为基准,所以比光学平衡系统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例如使用《控摆乐》的飞机不会在有云朵的地方失控。
因为红外线的环境不受光照程度的影响,使用了《控摆乐》的飞机可以在夜里飞行(但是我们并不建议)。只有激烈的天气变化才可以产生红外线的温度巨变。大雾、飞过云层或者地面的大雪会使红外线有偏差。而且不同的地形也会造成红外线温度的差异,所以《控摆乐》配置了一个简单的飞行环境设定程序(在别的平衡器里没有)用来进行细微的调整以保证能全天候地稳定飞行。
安全措施:
遥控模型不是玩具!请遵守以下安全措施:
l 遵守全部指示来保证安全
l 如果你以前没有安装或使用过遥控模型,请找有经验的人帮忙。你会需要别人的指导来成功的安装,试飞和驾驶你的遥控模型。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当地的遥控模型俱乐部。
l 绝对不能在有人,建筑物,电话线或电线,车,树或者其它地面和空中有障碍物的地方飞行。
l 绝对不能让飞机在离你或别人20英尺的范围之内飞行。如果它向你或他人飞去,请立即关闭发动机以免使人受伤。
l 应将遥控模型和其它相关设备远离孩童。如果没有有经验的人在场监督,任何未经许可的人都不可操作。
l 在国家的某些区域,除非在已经许可的区域内,不可以随便操控航模。请先向当地主管部门查询。
l 请注意遥控频率。如果有人在使用相同的控制频率,请勿打开遥控器――即使时间很短。你的遥控器的外壳上会有频道显示。在同一时间接收到两个同一频率,飞机会失控并且坠毁――可能导致伤人与物体受损。为安全起见,大多数遥控模型飞行区域均有频率管理规定。请切记遵照执行。
l 请勿在离飞行区域3英里内使用模型遥控器。即使在此距离,也能造成干扰。
l 请勿在夜间或雨天使用模型遥控器。
l 请将相关电器设备远离雨,水,潮湿和高温。
l FMA DIRECT 建议你参加AMA。他们可以帮助在当地找到模型俱乐部。
ACADEMY OF MODEL AERONAUTICS
5161 EAST MEMORIAL DRIVE
MUNCIE, INDIANA 47302
电话:(800)435-9262
网址:WWW。MODELAIRCARFT。ORG
《控摆乐》 的安全措施:
l 《控摆乐》设计的唯一目的是保持飞行平衡。它不能操纵飞机或防止失速。你必须控制飞机的飞行方向。
l 《控摆乐》 只能娱乐使用。请勿在有可能飞过人群的空中摄影飞机里安装《控摆乐》。
l 你必须稳固的安装《控摆乐》 的感应器。小心的按照“安装《控摆乐》” 里的指示。里面包含了怎样用磨沙纸去磨粗表面然后用外用酒精去清洗磨粗的表面。
l 应将燃料远离感应器,因为感应器上的燃料可以影响它的工作长达10分钟。
l 在每一次飞行的开始,执行一次红外线定标。如果飞行过程中有大型的天气变化,再次执行定标。详细请查看“飞行环境设定”。
l 除每次了常规飞行前检查,另外检查《控摆乐》 的工作情况。详细请查看“《控摆乐》 飞行前检查”。
l 《控摆乐》 的精确性和适应性来源于它的飞行环境设定程序(见16页“红外线飞行环境设定”)。背景资料和技术原理(见15页“关于红外线飞行环境设定”)。请阅读和遵守以下指南,已保证最安全和最好的操作。
n 设定飞行环境应尽可能与要飞行的环境接近。例如:如果要飞过草地就不要在光秃地面上定标。
n 草地是温差最小的,最好的飞行地形。而雪地是温度最低的飞行地形。
n 如果飞行区域地形多样,在温度最低的地方定标。这样就有了相对保守的较低数值,确保在飞过高温地形时的最大数值差。典型的红外线温度,从最冷到最热的是:雪,水,草地,稀疏草木地,沙漠,柏油路和水泥地。
n 如果在像柏油路或水泥地等人造高温地面定标,任何其它地面的红外线温度会更低,这样就降低了《控摆乐》 所需要的工作温差(天与地之间)所以尽量不要在柏油,水泥等地面定标。
n 如果是在间或有雪地的地方飞行,在有雪的地方定标。
n 定标数值为1的时候是罕见的,建议在最低地面温度低至1的时候,请勿使用《控摆乐》 。如要完全关闭《控摆乐》 必须将感应控制(THROW)反时针旋转到底。
n 直升机对飘浮的灵敏度要求更高。因此只有在数值为3或以上的时候,才可使用《控摆乐》 。

《控摆乐》 的组成部分:
《控摆乐》 包括以下部分:
l 《控摆乐》 的电脑
l 《控摆乐》 的感应器
l 24”扁平电线 (可提供其它规格)
l 红外线环境设定按钮
l 6 英寸VELCRO?(胶粘)
l 说明书
其它选配件:
l 升降舵补助翼 混合器 (型号:MX880)
当你的遥控器不提供混动功能,在升降舵补助翼 飞机上使用升降舵补助翼 混合器。
l 12”(30 厘米)扁平电线 (型号:2MMFRC4P2X12)
l 18”(46厘米)扁平电线(型号:2MMFRC4P2X18)
l 24”(61厘米)扁平电线(型号:2MMFRC4P2X24)
l 40”(102厘米)扁平电线(型号:2MMFRC4P2X40)

l 如果《控摆乐》的感应器需要被放在普通马达推动的长翼飞机上可以使用更长的电线(见“安装《控摆乐》”)
l 在小型飞机上,短的电线可以减轻重量
请准确地量好飞机需要的电线长度
l 电子服务操纵缓冲器(型号:505SB)
当使用FUTABA R149DP 或类似的PCM接收器时,需要电子服务操纵缓冲器(型号:505SB)

网友:
那个网址上不去?

楼主:
这个帖子也是转发的,你搜索下看能否找到

网友:
http://www.modelcraft.org/
可以上的, 注意点号别输成句号就可以了!

网友(2009-05-16):
虽然是老贴 至少学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