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雷鸟混控【转】

楼主(2008-12-04):
今天雷鸟突然尾电机不转了,难道我刚搞的碳刷尾电机坏了?一检查,电机是好的,混控坏了!  由于我的混控原先改接收机时已经重新焊过线,估计无法保修了,再说保修又太花时间,于是决定——拆!
  尾电机是由一个4410驱动的,先检查4410,是好的。再查,发现电机上没有供电电压,只好焊下3片4410(另外2片并联使用,控制主电机),原来在4410下面一条细覆铜线烧断了,这条线就是尾电机的供电线,也是尾电机供电回路中最薄弱的地方(下图中的白方框处)。
  由于在贴片元件下面无法加焊导线,于是干脆在背面跳了一根线。
  再焊回几片4410及接插件。
  通电试机,一切OK!
维修笔记
  混控为什么会突然燃掉呢?我仔细检查分析,排除了电源通过换向器短路这一原因,因为我的电刷没有修整成弧形,目前也没有多少磨损。

  我感觉是尾马达造成的。因为我开始改用12V锂电时,尾马达用的是Φ12×30的长电机,感觉电机工作很平稳。这次烧掉混控用的是改装碳刷的原配尾马达,空载测试时这个马达的电流就较大,装机后感觉动力强劲,实际上可能由于电压提高,在超负荷运转,因此造成电流过大,将混控烧掉。

  我现在已将自制的碳刷尾盖装到商城的“豪华款银刷尾电机”上使用,该电机原来使用9.6V电池时,即使用8T小齿,动力仍然不够,现在用12V电池好了,运转平稳,动力正好。

网友:
财神的JJ。来个视频啊

斑竹别害羞吗

网友:
我是电子盲,请问LZ,4410是什么东西?做什么用的?呵,不要笑啊?

网友:
好像是老贴

网友(2009-07-27):
今天接电池的时候,不小心接反了,雷鸟动了一下,再插回去的时候就冒烟了!
混控拆开,发现是这个烧了!看了一下,貌似是AO 4468 下面一排是BV8X8L
大家平时说的4410 4420是不是就是这个的某个版本?请大家帮我鉴定已下!

网友A:
我有一个老的4通嘉宝小电直的混控也烧坏了,不知道楼主或者哪位大侠可以帮忙修好,是电池接反了烧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老的4通嘉宝小电直的混控也烧坏了,不知道楼主或者哪位大侠可以帮忙修好,是电池接反了烧掉的!!

是振华的控吧,我机子早就坏了,接收机和控完好,要的就送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