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常见的五种发动机

楼主(2008-12-04):
A、活塞螺旋桨:
原理:点燃气缸内被压缩的汽化燃料,膨胀后推动活塞,从而带动螺旋桨转动,产生推力。
使用:早期发动机,因为它的高海拔适应能力和长时间使用的可靠性较差,现在客机使用的不是很普遍。但大量民用轻型飞机和运动飞机普遍使用这种性价比很高的发动机。

B、涡轮螺旋桨:
原理:点燃燃烧室内燃料,燃料膨胀燃烧,推动燃烧室内涡轮转动,通过转轴和减速器带动螺旋桨转动,产生推力。(转轴还带动前几级压气涡轮)
使用:普遍使用于短程客货机。

C、涡轮风扇:
原理:点燃燃烧室内燃料,燃料膨胀燃烧,推动燃烧室内涡轮转动,通过转轴带动风扇转动,产生推力。(转轴还带动前几级压气涡轮)
使用:它的效率很高,产生推力大,几乎现今所有中远程大型客机都在使用涡轮风扇发动机。

D、涡轮喷气:
原理:点燃燃烧室内燃料,燃料膨胀燃烧,从喷气口喷出废气,产生推力。(转轴带动前几级压气涡轮)
使用:大部分用于亚音速攻击机、轰炸机、战斗机,某些型号的利尔公务机也在使用。

E、涡轮喷气(带加力):
原理:正常工作时点燃燃烧室内燃料,燃料膨胀燃烧,从喷气口喷出废气,产生推力;加力工作时在燃烧室中后端,加力燃料喷口喷出燃料,利用燃烧室内高温再次爆炸,产生巨大推力(转轴带动前几级压气涡轮)。
使用:用于超音速战斗机和轰炸机及部分攻击机。因为限于喷口温度和油量,加力系统不能长时间工作,工作时间大约7~15分钟不等。不是所有飞机跨音速都需要带加力的发动机,比如F-22就可以不开加力的情况下,实现音速巡航。

网友(2009-07-20):
呵呵我来补充一下,发动机一般不以带不带加力来区分的,军用涡扇都是带加力的。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活塞发动机
用途:汽车,小型机械,发电机,模型等
2.涡轮风扇
用途:这是现在最常见的发动机,从大型客机到军用飞机,基本都是用的涡扇,军用一般带加力客机都不带加力,效率高,省油
3.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用途:一般用于运输飞机,如C-130等,别的用途暂时没有想到
4.涡轮轴发动机
用途:直升机,坦克,地面发电机等,现在大型直升机基本都是涡轴发动机,只有少数的小型直升机还在用活塞发动机
5.涡轮喷气发动机
用途:超级落后的发动机,估计全世界只中国的军用飞机还在用这种发动机,当然模型上的不算

6.转子发动机,蒸汽机,斯特林等特种发动机
用途:装逼或者搞研究的用

最后说下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怎么区分的,压气机吸入的空气全部进入燃烧室参与燃烧的发动机叫涡轮喷气,一部分空气进入燃烧室另一部分空气直接向后排出产生推力的发动机叫做涡轮风扇发动机,因为压气机前面多了个大风扇,所以可以加速更多的空气直接产生推力,这也是涡轮风扇名字得来的原因。
现在的模型用的基本都是活塞和涡轮风扇发动机,当然直升机上有涡轮轴发动机,涡轮风扇因为结构非常复杂用到模型上难度太大,不过据说老外好像自己DIY过涡轮风扇发动机,真是很强啊!

网友:
好啊、、我现在也想DIY一个涡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