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直升机尾舵的常见问题分析

楼主(2008-12-04):
本文主要分析几个尾舵常见的问题,包括锁不住、追踪现象、两边转向速率不等、停旋时慢速旋转、陀螺仪设定、尾伺服器的选择等等。就这几个现象一个一个来讨论,如何正确判别原因以及改进方法。

锁不住:
  很多飞友认为只要停旋时直升机不会左右转就是锁得住,这个观念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锁的住,锁的稳,锁的好应该是指同一件事情。

几个判别的方法:
第一 基本要求,停旋时瞬间加大油门,机头不可以往左边甩,瞬间收油,机头不可以往右边甩。
第二 全速左右自旋,摇杆一放开机身马上定住。
第三 快速直线后退飞行不需要一直修正尾舵朝向前进方向。
第四 强风中机身侧对着风,机头不会转向迎风的方向。
第五 方向舵的反应速度要快。

  如果可以达到以上的要求,那就算是锁的住了,当然达到这些条件的前提是不可以有追踪现象。

追踪现象:
  所谓的追踪现象就是尾部快速的左右摆动,必须要强调的是”快速”,很多所谓的假追踪现像是慢速的左右晃动,造成两种现象的原因不同,意义也不同,追踪现像是代表陀螺仪感度过高,假追踪大部分是起因于机身震动,传动不顺,陀螺仪没有固定好等因素。

  解决追踪现象的方法很简单,只要降低陀螺仪感度就可以了,或者将伺服机的伺服臂孔位往内缩,让行程变小。至于哪个方法比较好呢?很简单,看陀螺仪的感度,如果感度已经很低了,当然是改变伺服机摇臂长度。反之,降低陀螺仪的感度,无论使用哪个方法,先决条件都是必须是以锁得住为前提。

提供小暴龙的数据参考
1、 亚拓6g蓝色伺服机孔位最内侧+亚拓RCE500陀螺仪 >> 感度约94~90%(Normal RPM 2000), 92~88%(Idle 1 RPM 2100), 90~86%(Idle 2 RPM 2300)。

2、 亚拓6g蓝色伺服机孔位最内侧第二孔+亚拓RCE500陀螺仪 >> 感度约86~82%(Normal RPM 2000), 84~80%(Idle 1 RPM 2100), 82~78%(Idle 2 RPM 2300)。

为什么要提供这两组数据,他们的差异在哪?
第一组 伺服机是新的时候反应速度比较快我建议这样装置,控制精准度会比较好,但前提是所有传动组件裕度要小,传动要顺畅。

第二组 伺服机旧了反应速度比较慢,或是传动的裕度大了我会建议这样装,缺点是控制精密度会比较差!

停旋时慢速自旋:
  在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当然必须以遥控器的微调来修正,如果为微调修到底还是没办法调回来,代表尾舵的机械中立点差很多,或者是尾旋翼在组装的时候有某些部位装错。如果微调修正后一下右转,再多修ㄧ点变左转,在那里跑来跑去,就意味着整个尾舵传动控制组的裕度间隙太大,尾舵伺服臂太长,导致控制的精细度不足,或者尾舵伺服机的中立点不准。

陀螺仪的设定及尾伺服机的选择:
  这里只针对RCE-500来作说明,其他厂牌的陀螺仪请参照原厂说明!

  RCE-500陀螺仪为锁定式陀螺仪,当感度值设定大于50%为锁头模式,小于50%时为非锁头模式,红白黑的接线连接于接收机方向舵插孔,黄色线连接于接收机的第5动或者第7动,因遥控器厂牌不同而有所不同,连接时黄线跟白线(在相同侧,接RCE-500的调整设定...

网友:
不错。很好。
希望再出份401+9257的,

网友:
非常感谢,不过好像没发完?

网友:
这个年头,出现有这种技术贴,已不多了.顶!

网友:
经验之谈,可作教程,收藏了,辛苦了。

网友:
财神也疯狂!!!!!!!!!!!!

网友:
技术贴!多多益善啊!

网友:
怎么看像发了一半。。。我顶你。。再发下一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