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要买多一套接收器呢?

楼主(2008-12-04):
请老鸟指教,为什么有人告诉我要买多一套接收器了,他说得不是很明白.还请这里的高手指点.
同时,新手飞油直,需要买多什么样的配件呢? 主轴,横轴,尾轴?起落架?还请指教!

网友A:
新手从电直入门比较好,油直成本较高.

网友B:
备用吧。着模的话,不止一台机器。

网友C:
新手就上油直?
修机修得你想哭……

网友D:
新手上油直=99%的时间在调试修理+1%的时间飞行,本人的亲身经历。

网友E:
两个接收机是为了给多个模型准备,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万一原装接收机在机身上炸坏了,还可以马上装上,但这种机率很少.作为新手,就算你是米人,我也强烈建议别用油机,等学会飞了再换也不迟

网友F:
几个朋友一起外场玩有车 修了一个下午 还都没飚.......................................

网友G:
多买一个作为炸机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