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帮忙!

楼主(2008-12-04):
我以前有一台雷鸟电直,现在想玩玩KT机,又不想再买一套遥控了,可以另外买一个接收机配上我以前的控吗?

网友A:
可以,但飞固定翼,最好买个好点的控,比如FF9或现在出来的FUTABA 10通道,固定翼的要求精度比较高。

网友B:
固定翼精度没直机要求高吧。。
不失控,够距离就行了

楼主:
我也是打算先用旧控试试行不行,不行再换个好控。不知道买什么接收机才能配上我的旧控呢?收发晶体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