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配制行吗?

楼主(2008-12-04):
遥控器

FUTABA 6EXHP

740元

金属齿轮微型舵机:Hitec HS65MG(3)

525元

陀螺仪: FUTABA GY401+9257

1110 元

电池
2200mAh 11.1V/15C

165元

充电器:
ESKY(EK2-0851)

亚拓电直:450SE GF(套装)
1450元

总计:
4025元

450SE GF(套装含电机和调速器).jpg (996 Bytes, 下载次数: 20)

450SE GF(套装含电机和调速器).jpg

网友:
配置已经不错了(除了控也充电器),上吧

楼主:
是说控和充电器差点吗?请推荐一款

网友:
6EXHP可以飞,只是功能稍差(如没有内置舵机微调功能),如LZ打算长期玩电直,建议选功能齐全的控,如JR 9XII

网友:
已经是很好的配置了~~~~~~~

网友:
配置还可以优化

电池现在20C2200 的都只要130元 质量可以 有必要买165元的15C电池吗
0851充3S的速度太慢了 建议买个快充

网友:
可以飞了.

网友:
学飞斜盘舵机用辉胜9G,空机买飞越、菲耐克斯之类便宜的
剩下的钱买个好控,对国产没偏见可以考虑天地飞9通,有的人说要看RP,反正我和周围几个用天9控的都没出过什么问题
如果觉得天九靠不住,最少DSX7或者DX7

悬停和航线练习好了,斜盘舵机换成65MG练倒飞和3D
倒飞和3D练好了再上亚拓

网友:
这个是我的

网友:
飞越的配件除了皮带,其他的每种都比菲耐克斯贵一点……

网友:
资金充足的话 一步到位

资金充足的话 可以一步到位 不用走弯路
450GF  401 9257  65   这是普通玩家里的顶级配置了
遥控看个人喜好 6E可能功能少了 不过我自己用的是6E

网友:
长期玩下去就搞个好的控,当然6exhp可以3d了,问题也不大,反正我的装备和你一样,虽然还在航线。建议买控时加多模拟线吧!还有加个球头钳!

网友:
换个充电器 和控吧 dx6i不错 用6200应该还比6100安全。你那个充电貌似会毁电池,冲不平的。
陀螺也可以换掉。ht5000和5083  比401还应该好点,900多点还便宜

网友:
配置可以的,看来是有高人指点你。充电器不用换掉,刚上手的人,电池都没有冲坏的,都是摔坏的

网友:
控最好用7通以上的,功能设置等简单很多!

网友:
看楼主还要配控应该以前没有飞过吧   那这些还不够  还要有螺距尺  卡尺  球头钳  如果想拿450练练以后飞油的最好换个控

网友:
我想问一下LZ450GF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这个价格啊

网友:
我的意见是
1 控绝对要换 ,ff9 或者 10C都很好.
2 电池还是用20C的吧

其实充电器可以慢慢来反正刚开始2块电池 慢慢充好了!:)
等以后电池多了,飞得时间长了 自然可以选择合适的充电器.
另外:楼主的亚托价格很好很好!羡慕中

网友A:
能推荐个快充吗?

网友A:
我的450,是在淘宝上看见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X6

网友D:
楼主,把控换了吧。。。哪怕是dsx7.dx7也好。。。6ex只有4个通道的trim.少了一个pitch的调整,十字盘3个舵机在螺距变化的时候肯定会不同步的。充电器如果你要不想买平衡冲的话就用这个吧。。。这个貌似是非平衡冲里面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