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机电池

楼主(2008-12-04):
有谁知道Futaba 6EXHP和 Futaba 6EX 2.4GHz接收机
电池
,配什么型号的好呀。

网友:
接收机?一般原配的都有,是镍镉的,不过很多都改成了镍氢的,如果是电动飞机,直接是从动力电池上取电的,就不用单独配接收机电池了

网友A:
接收机还要单独电池哦??
LZ应该是说发射机吧??

楼主:
不好意思刚接触,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