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燕尾槽的问题

楼主(2008-12-04):
最近有时间想自己做个快换刀架,但是燕尾槽我怕我的钻铣铣不了.想直接用线切割.

我想按下图直接"一线"割出燕尾槽的"阴/阳"部分,不知道这样配合起来不会太过紧密?

然后要做其它的刀架也是想另外用材料一线切割出来...

不知这样的做法妥否?线切割的价钱是怎么算的?

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线切割,铣刀,都可以搞定

网友:
好要顶  图文双传的贴最实用顶

网友:
我的0618快换刀架就是线切割做的,很好用,燕尾间隙大约20丝,一点也不紧

网友A:
一线"割出燕尾槽的"阴/阳"部分   是不行的线切割的钼丝一般都在20丝左右,割后配合间隙会有40丝  不好用  我都是分开切割每件工件  燕尾槽是分角度的  你应该表明  一般有45    55    60   度之分   用处是不一样选用不一样

网友:
线切割一刀割下,公母都用间隙应该是20丝,没有40丝那么大

网友:
快换刀架的间隙20丝就挺好,它是靠偏心轴顶销子固定,燕尾槽定位,间隙太小了反而不好

网友:
其实用线切割来做是最快的一种方法,我曾经还用线切割一刀割过一个110MM长的车床小拖板(连调整条一块割),花了我50块,用起来还是满爽的.

网友:
觉得应该留间隙,加塞铁较正规,好调,不管克服加工误差还是日后补偿磨损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线"割出燕尾槽的"阴/阳"部分   是不行的线切割的钼丝一般都在20丝左右,割后配合间隙会有40丝  不好用  我都是分开切割每件工件  燕尾槽是分角度的  你应该表明  一般有45    55    60   度之分   用处是不一样选用 ...

谢谢 wangzhongqing
谢谢 以上各位.

我最担心的问题就是间隙.真的怕20个丝有点小...不过如果是给我另外留间隙的话,我也是留0.5mm...

这个是用来做快换刀架的,"加塞铁较正规,好调,"这个我想就可以省了吧...

燕尾槽的角度是按60度设计的...我这些图是用PROTEL画的...用习惯了..而且喜欢它的复制粘贴功能.,.但是这个软件标角度尺寸就麻烦了...呵呵...到时候线割的时候和师傅说是60度的就可以了...

现在还在想东西割回来了.如何处理割出来的表面...再铣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网友B:
这个是为250做的吗?成功后也帮俺做一套,俺的床还没上架

网友:
对了,俺这好象是割一刀十块钱,去年我切了一根200mm的白钢刀花了十块钱。

网友:
线切割一般是10/小时左右的单价

网友C:
我们这线切割0.5分一平方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线切割0.5分一平方毫米

兄弟哪里人啊???

网友:
其实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为250做的吗?成功后也帮俺做一套,俺的床还没上架

呵呵。。。是为250做的。。。
最近在忙装修房子。。。这个事情也就放一边了。。
等装修房子的材料全部到齐就开工搞这个。。。没有搞好,心里老师痒痒的。。。。

网友:
不懂混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