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东西润滑 齿轮比较好呢?

楼主(2008-12-04):
用什么东西润滑 齿轮比较好呢?

网友:
齿轮一般不用润滑的,特别是别抹机油润滑,那样反而不行。

网友A:
我用黄油,修单车的就有,上面的头就用喷的润滑油。

网友B:
用香油或猪油

网友C:
專用的齒輪潤滑脂,如果沒有,用凡士林也可以。
但要注意,暴露的齒輪不宜用潤滑脂,因爲會粘上塵土,磨損反而更大。

网友D:
尼龙的开式齿轮不要加油或润滑脂.
封闭环境下的尼龙齿轮可以加硅脂或凡士林,实在没有以上二种油脂的话,也可以加些护手爽或润肤乳,.其实尼龙齿轮不加任何润滑剂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尼龙开式齿轮绝对不要加油或者润滑脂,他已经有自润滑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