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250的装机体会、数据设定和注意事项

楼主(2008-12-04):
亚拓250到货了,真是太小巧、太精致了,拿在手里反复观看,尤其是主轴上的那一串金属件,做得实在太完美了。而且是斜盘舵机(DS410*3)、陀螺仪GP750+尾舵机DS420全都配齐啦。只要再配个接收机就全都OK啦。

终于忍不住诱惑,装一架玩玩,亲身体会一回。

飞机装完调整妥当,在不大的家里试飞了一下,刚起飞的头几把感觉不太适应,但是经过5—6次就很快适应了。小飞机比大飞机灵活,但不是不好控制的“犯贼”,呵呵。
小飞机真得很好飞而且飞得很稳定。一高兴还飞了几圈8字小航线,感觉控制起来很随意。
这两天在外边试了一下,感觉动力还可以,在2—3级风里也可以比较容易的控制飞行。
在3D模式下,刚开始疾速上升时的动力不错,但是后期感觉转速会有点掉转。哪天的天气好没风时请高手全程飞一套3D再说。

装机过程中唯一感觉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所有的球头扣与球头的转动比较紧,切记在装机时一定要随手把每个球头扣都处理得很顺滑,要不然试飞的时候会很不爽的。
我是老菜鸟啦,本贴有不对的地方请多指教,所叙内容也只是仅供参考而已。

漂亮的小东西

漂亮的小东西

与共轴双桨LAMA比比看

与共轴双桨LAMA比比看

脱掉西服—不难看

脱掉西服—不难看

250的起飞重量

250的起飞重量

头罩的重量

头罩的重量

元培3S1P/11.1V/850mah/20C电池的重量

元培3S1P/11.1V/850mah/20C电池的重量

楼主:
本来就是很小巧的飞机,应该把它装得更紧凑才是硬道理,
电子器件装了好几回,这是最后的安装位置,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仅供参考。
1、接收机用FUTABA的146ip最合适,可以装到机肚子里。用卡尺测量了一下,机肚子的宽度=28.8mm,貌似是种巧合吧。
2、GP750陀螺仪采用这样安装比较舒服,如果把陀螺仪支板放在下面,陀螺仪朝上放也可以,那样会把146ip出来的电线压得比较死。

电调放进机身电机的下面正合适。

电调放进机身电机的下面正合适。

机身左侧

机身左侧

机身右侧

机身右侧

网友:
真帅呀      ,可惜我不玩电的      。

网友:
一看就是王老师家

网友:
线排的真漂亮

网友:
呵呵!王老师,用碳桨再飞飞,你会感觉更不一样哦!哈哈!

楼主:
尾舵机的摇臂试过4.5、5.5、6.5、7mm的长度,感觉放在5.5mm处比较合适,也就是小十字舵臂的靠里边的那个孔。
GP750陀螺仪的设定很简单,所有设定数据都是用遥控器的尾舵摇杆来完成。
1、按住那个黑色的SET按钮2秒钟就可进入设定方式;
2、第一项选绿灯;
3、对于原带的亚拓DS420尾舵机,第二项选绿灯;
4、第三项根据尾舵机的运动方向,向左/或右动尾舵摇杆来决定;
5、第四项是确定尾舵机的左、右行程,仔细观察尾变距,把摇杆慢慢的向左打直到尾变距滑块将接触尾T头,再把摇杆慢慢的向右打直到尾变距滑块将接触尾波箱,然后按一下那个SET钮确认;
6、对于第五项DELAY的设定,用尾舵摇杆向左或右,使得上边的STATUS的灯(红3D旁边的)成为红色,并停留在行程的70—80%处,再按一下那个SET钮,之所以这样设定是因为需要加上延迟量。
7、遥控器里设定GYRO为AVCS(锁尾状态),在FF9里的感度值可以设定为27—29%即可;如果已经把尾桨夹里的轴承换成高精度的单颗轴承的话,那么感度需要设定为15—17%就OK啦。
8、油门曲线的设定:
      悬停、航线:PL=0、P1=50、P2=75、P3=88、PH=100
             3D模式:PL=100、P1=92.5、P2=85、P3=92.5、PH=100
9、螺距曲线的设定:(总螺距=20度, +10度、-10度)
     悬停、航线:PL=-2度、P1=2度、P2=5度、P3=7.5度、PH=10度
             3D模式:PL=-10度、P1=-5度、P2=0度、P3=5度、PH=10度
按照上述的油门、螺距曲线的设定,悬停时的油门正好在中点。
10、亚拓原配的3S1P/11.1V/850mah/20C的电池,充满后可以飞悬停、航线8分钟,下来后的电池单片电压=3.72V左右。
11、整架飞机装完、试玩过后,给我的感觉这台黄盒包装的全套高级版的配置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它的性价比也是很划算的。

以上装机调试的数据不一定适合高级飞手,仅供参考

尾舵机的舵臂安装位置

尾舵机的舵臂安装位置

网友:
期待试飞后的感受。

网友:
好漂亮的机机阿,有档次

网友A:
电机和电调离的比较进,而且在头罩的包围之中,会不会容易造成过热保护?感觉电调应该放在侧面,直接暴露在外面,这样飞行中悬翼也可以帮助电调散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电调离的比较进,而且在头罩的包围之中,会不会容易造成过热保护?感觉电调应该放在侧面,直接暴露在外面,这样飞行中悬翼也可以帮助电调散热吧

放心好了,我已经飞了多次,不管是在屋内的室温=20度,还是在外边的气温4—5度,落地以后马上用手摸电机几乎感觉不到温度,电调也基本上感觉不到什么温度。

这样也是歪打正着吧,正好把电机、电调的干扰都给聚集的一块了。让他们互相去打架吧。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对接收机产生干扰,既不抖舵也没有掉转或发生NO控。

网友:
王版用的电子磅和我的一样。。。呵呵

网友:
这机装的干净

网友:
好机好机

网友:
真详细 来学习下

网友:
把走线的图再来俩几张!!好好的学习下!!

网友:
好贴,正好要准备装250飞机了,谢谢斑竹

网友:
250我的最爱 哈哈 回头我也买一个去
亚托250

网友:
不错,比较欣赏把线走在外面的.

网友:
个人喜欢走线在里面

网友:
王老师的贴实用,要顶

网友:
看得心里痒痒啊

网友:
有很大意见 ,我中毒鸟,没钱买毒P,帮顶

网友:
呵呵,现在还稳么?2个多月过去了,250的诸多毛病都反映出来了.

网友:
俺飞过一把了,调整好了250是非常好飞的,3D比航线模式更稳定更好飞,飞起来也没有什么压力,经验就是正负最大螺距一定要控制在+-10度左右,循环螺距要控制在6度的样子,大桨要用宽的那一对,GP750的设置很重要一定要设对,具体看楼主写的说明,俺用DS420的圆舵盘,4.5mm孔,3D感度为54,快速上下升降几乎不摆尾巴

网友B:
老王:您好!球头扣怎么处理能松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王:您好!球头扣怎么处理能松点儿?

为这球头扣紧的事我也很犯愁,试了几个方法供参考。
1、250的球头扣材料比较软,用一个带锥形的圆棍从扣中间插进去稍微的往大撑一下;
2、在组装时,把球头口按进球头后,用平口钳子夹一夹球头扣,这样能让塑料的球头扣变形涨大一点。
在用钳子夹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力度,要慢慢的试着来,用劲大了就会把球头扣夹薄、夹坏了,一旦夹过火了就无法恢复。
3、还要注意两边的球头扣尽量拧进同样的深度,否则一边拧得过深时,拉杆会把球头扣内侧顶出来,使得球头扣内部失圆卡在球头上。

网友:
顶了,我的250也准备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