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知道dsx7的陀螺设置吗

楼主(2008-12-04):
没玩过jr的控。不会设置。有用dsx7的朋友交流下。感谢。

网友:
嘿嘿,我也跟一帖等着学习。和楼主一样的控。

网友:
同时按 down 和select 找到 GYRO SENS  按右边的 + - 键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嗯……?
就是感度设置啊?
没有其他什么了么?

网友:
查下老金以前的帖子

楼主:
看了老金的那个帖子。dx7和dsx7菜单里面的字母还是有些不一样。还有就是陀螺感度一般插几通上。5通还是7通。好像插的通道不一样。控里面设置的方法也不一样吧。谢谢

网友:
5通7通在system菜单里选

楼主:
没找到system菜单 没中文说明书太难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老金的那个帖子。dx7和dsx7菜单里面的字母还是有些不一样。还有就是陀螺感度一般插几通上。5通还是7通。好像插的通道不一样。控里面设置的方法也不一样吧。谢谢

我的感度插在AUX2里。

楼主:
我也插在aux2上。但感度好像没反映。尾巴左右乱晃。

网友A:
6通道接收机插在gear通道上,7通插在gear或aux2上
感度是通过gear或aux2的行程(atv)调节的,左行程和右行程对应于控拨动开关的两个位置也对应于陀螺锁尾和速率两个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6通道接收机插在gear通道上,7通插在gear或aux2上
感度是通过gear或aux2的行程(atv)调节的,左行程和右行程对应于控拨动开关的两个位置也对应于陀螺锁尾和速率两个模式

就是在Travel Adjust那里调节感度?还是在Gyro Sens那里?

楼主:
jr的好像是要在控里面选择感度的通道。我已经搞好了。也不知道对不对。现在se的尾巴不摇了。还是理想。

还有个问题。dsx7没有油门关闭吗。我记得ff9有2个可以控制油门关闭。一个是熄火降落。一个是关闭油门。

区别是。可以控制油门舵机的行程。但拨开切换开关后。油门舵机行程恢复成正常的样子。这个方法实用于油机。另外一直是切换开关后。就算拨开开关。这个时候。油门摇杆不回0的话。油门摇杆在任何位置。都不起作用。这个飞电直好。安全。不知道dsx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你有没有看那个2610的说明书?

楼主:
看了。作用不是很大。

楼主:
最好是2720的说明书。可惜没中文的。

网友:
按住down和select开机进system菜单,里面有个input select菜单,可以选把gyro放在aux2还是gear通道。
为什么用atv调感度?应该用gyro sens调,这样可以设置成和flight mode联动,当然也可以用rudder dr或其他开关控制。

网友:
dx7/dsx7没有throttle cut功能,但是可以用mix调出来,具体参见http://video.helifreak.com/?subp ... me=dx7cutswitch.wmv
这个我不懂

网友:
dx7有throttle cut功能,是广告里的一个卖点。设置在开机时的系统菜单里。
dsx7不清楚有没有

楼主:
dsx7里面只有个throttle hold这个选项。这个好像是油机用的。电机也可以。但好像不安全。就是说如果油门摇杆在中间或者出0外的任何一个位置。把开关关闭的话。电机会马上启动到油门摇杆相应的速度。不安全。dsx7好像和dx7区别不大

网友B:
看说明书啊。。。写得很清楚了,人家说插在aux2上或者gyro上,然后进系统设置菜单选择好对应的,比如你插在aux2上了就得进aux2那里,把那里原来的设置改成gyro sens,
然后再去普通设置菜单里面的陀螺仪感度设置里调就可以了啊。。。

网友C:
有油门锁定功能的,可是设置油门大小,比如-5%。打开以后不管油门在什么位置都会锁定的。

网友A:
没有那么复杂。说明书里写得很清楚了,gyro sense有限制。

只要记住这一点,插在aux2,就用aux2的atv调感度,插gear就用gear的atv。飞行过程中用aux2或gear的拨动开关选择锁尾或速率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复杂。说明书里写得很清楚了,gyro sense有限制。

只要记住这一点,插在aux2,就用aux2的atv调感度,插gear就用gear的atv。飞行过程中用aux2或gear的拨动开关选择锁尾或速率模式。

是的。这个是和福特巴不同的地方。陀螺感度可以选择通道。不像福特巴的。是固定的。谢谢老金

网友:
throttle hold(油门锁定) 和 throttle cut (油门熄火)两个功能是有区别的,dx7两个功能都有。前者在正常菜单里设置,后者在开机系统菜单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油门锁定功能的,可是设置油门大小,比如-5%。打开以后不管油门在什么位置都会锁定的。

是的。dsx7是有这个功能。打开开关后。油门杆在任何地方是可以锁定。但如果油门这个时候在50%的位置。关闭开关。那电机转速会马上提升到相应的油门转速。对电鸡来说不是很安全。我说是另外的一种。打开开关。油门马上锁定。比如油门在50%的时候,关闭开关。这个时候电机不会有动作。除非油门摇杆回0在动摇杆才有动作。也就是油门摇杆要到0油门确认一下。才能启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啊。。。写得很清楚了,人家说插在aux2上或者gyro上,然后进系统设置菜单选择好对应的,比如你插在aux2上了就得进aux2那里,把那里原来的设置改成gyro sens,
然后再去普通设置菜单里面的陀螺仪感度设置里调 ...

   说明书是鸟文的。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   谢谢

网友:
DSX7
throttle hold(油门锁定)  有的
throttle cut (油门熄火)   似乎没有,因为我没找到!

楼主:
不知道dx7有没有这个功能。整体来说。这控还不错。就是和有高平台的控比。轻了很多。放地上的时候。发出的声音里面是空空的。哈哈。喜欢小接收

网友:
按 down 和select 找到 GYRO SENS

箭头指着AuTO。。F。MODE;NORM;0和sTNT;0这两个是调什的

网友:
左手边的飞行模式3路开关在Normal位置和ST(1、2)位置上对应的陀螺仪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