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舵机发烫问题

楼主(2008-12-04):
我的是GY240改GY401的
舵机是3154

用在EP200上

今天刚装上去,中立点什么的都调整完毕, 飞了3,4分钟下来发现3154非常的烫。 以前用GU210没这么烫。

没有转堵,尾巴也比较顺。

是怎么回事呢?陀螺仪问题?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网友A:
哈哈,我朋友也是401+3154,烧了2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朋友也是401+3154,烧了2个了。

不会吧?难道只能用GU210的?不可能哟
3154不是为GU210设计的嘛。

网友:
3154配401完全是錯誤的。有人說這是Futaba推薦那完全是胡説!如果3154能與401配合,那麽爲什麽有401單體、401+9257和401+9254但是就是沒有401+3154套裝呢?如果3154能用和401配合,那麽Futaba爲什麽還要浪費人力物力去研製9257呢?

看看Futaba的説明就知道,3154主要是用在小型電動固定翼上面的,根本不適合用於401這些超窄脈衝的陀螺儀上,由於超窄脈衝的頻率很高,導致3154裏面的管子發熱,如果長時間使用,或者有堵轉,就會燒掉。

网友:
有些商家说401搭配3154是电直飞行的利器,岂不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見過4架401配3154的450,3架的3154燒掉。

楼主:
谢谢回复

那3154配什么陀螺仪好呢?

用在EP200的小飞机上。

网友:
只要不是超窄脈衝的陀螺都沒問題,另外,LZ不覺得401房在EP200裏面嫌大嗎?

楼主:
是大了点,肚子正好塞进去。其他什么东西都放不下了。

但是除了泰世的GU210外   ,没其他陀螺仪了呀。

今天刚拿到这个401, 用了会锁尾不错。就是滚烫的尾舵机。不敢再用了。烧掉可惜,200块呢。

超窄脈衝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大了点,肚子正好塞进去。其他什么东西都放不下了。

但是除了泰世的GU210外   ,没其他陀螺仪了呀。

今天刚拿到这个401, 用了会锁尾不错。就是滚烫的尾舵机。不敢再用了。烧掉可惜,200块呢。

超窄脈衝 ...

Futaba的SNP技術,我估計就是通高頻向舵機不斷輸出控制信號來增加舵機的反應速度,但是3154這種小舵機裏面的綫路承受不了這麽高頻的信號。

楼主:
都是FUTABA生产的

难道FUTABA没为3154配合陀螺仪吗?

3154作尾舵机的好像不少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FUTABA生产的

难道FUTABA没为3154配合陀螺仪吗?

3154作尾舵机的好像不少哦

所有舵機都能做尾舵機,但不是所有舵機都是專業的尾舵機。

3154的設計目的本來就不是做尾舵機的,而且廠商一般都是先設計了陀螺儀然後再為陀螺儀設計尾舵機,而非設計了舵機再為其設計陀螺儀。

而Futaba也有專爲小型電直開發的陀螺儀,叫G190,只不過國内沒什麽人了解而已。

楼主:
G190  在淘宝上没搜到

这个3154配好舵机还真不好找

网友:
4楼与12楼都解析得很通透。

楼主:
已经不用401了
恐怖。
换回GU210了

网友:
我发过类似的帖子,我的EP200上面401+3154,就发现3154 烫。不久3154就烧了电路板。

网友:
我用的没有任何问题!要用在小机如EP200上,我是401+3154用了一年了,每天8个起落!非常好,现在和vbarGU365搭配很好!!!

网友:
不开数码舵机模式就没事

网友C:
来学习下 401 不管是改的还是原的 9257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来学习下 401 不管是改的还是原的 9257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EP200你要人家裝9257還能飛起來嗎?

网友E:
3154和9257的芯片和晶振可是一模一样的哟!!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GU210+3154 非常好。  懒得去搞401了。有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EP200你要人家裝9257還能飛起來嗎?

忘了这个前提了。。。我专心飞450呵呵

网友F:
3154加散热片吧! 我原来的那个3154就是贴了2个显示卡散热片 很好 一点都不烫

楼主:
散热片 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片 是什么东西

顾名思义, 就是可以帮助散热的片状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154和9257的芯片和晶振可是一模一样的哟!!

我没有拆开比较过,但是我的疑问是:
1,芯片和晶振一样就表示两个舵机能承受的脉冲信号一样吗?
2,如果向你说,两个舵机的芯片和晶振是一样的,那么9257为什么比3154大了那么多?单是因为电机和齿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3154加散热片吧! 我原来的那个3154就是贴了2个显示卡散热片 很好 一点都不烫

这个原理就像你用个额定电压12V的电机接上24V,但是用强制散热,这样电机不会烧毁,但是毕竟不是在设计工况下运转,不但效率低,而且也会有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拆开比较过,但是我的疑问是:
1,芯片和晶振一样就表示两个舵机能承受的脉冲信号一样吗?
2,如果向你说,两个舵机的芯片和晶振是一样的,那么9257为什么比3154大了那么多?单是因为电机和齿轮吗?

9257大因为电机大,驱动需要功率较大的驱动管和辅助外围元件,而3154则是小电机,驱动管主要2个小贴片场管就可以搞定了,朋友有个9257被大浆扫坏了里面的芯片,我将我烧掉驱动的3154芯片直接代换到9257电路板上,至今用的很好。我的2个烧掉的3154,一个就是炸机舵机堵转烧电机和驱动部分原件,还有一个因为电位器碳膜与接线柱接触不良,而当时没有立刻找到原因,从而严重抖舵导致3154而烧掉电机和驱动,现在又买了2个3154正在EP200上面用,但愿不要再出问题了!3154发热较大的确是实事,目前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9257大因为电机大,驱动需要功率较大的驱动管和辅助外围元件,而3154则是小电机,驱动管主要2个小贴片场管就可以搞定了,朋友有个9257被大浆扫坏了里面的芯片,我将我烧掉驱动的3154芯片直接代换到9257电路板上,至 ...

3154发热的原因你自己已经说了,就是因为驱动管太小,电阻大。
如果散热不良,就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