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们,450拆了陀螺仪通电后,450没反映正常吗?

楼主(2008-12-04):
请教模友们,450拆了陀螺仪后,开控,通电后,没反映正常吗?

网友A:
不正常。电源接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电源接的不好

我没插电调,是插上就有反映?还是不插也有反映,没舵罗插电调会失控吗?

网友:
你插电不起飞不会失控

网友:
高手是就没舵螺照样可以飞起来的.那会失控呢,要说失控那也是人失控,与机机没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插电调,是插上就有反映?还是不插也有反映,没舵罗插电调会失控吗?

  不插电调谁给接收机和舵机和电机供电?当然飞机不会有任何反应。失控是发射和接受的问题,和陀螺无关。

网友:
LS的分解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