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们,450拆了陀螺仪通电后,450没反映正常吗?

楼主(2008-12-04):
请教模友们,450拆了陀螺仪后,开控,通电后,没反映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模友们,450拆了陀螺仪后,开控,通电后,没反映正常吗?

-----------如果你指450机机上的各个斜盘舵机也没有反映的话!  那肯定不正常!       检查上电没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指450机机上的各个斜盘舵机也没有反映的话!  那肯定不正常!       检查上电没有? !

谢谢,问题原因找到了

网友:
貌似陀螺仪插不插跟其他舵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