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抛砖引玉,70张图片教你装最好飞的3D机-index

楼主(2008-12-04):
INDEX是一款很不错的KT飞机,我原来一直飞KT330,后来从我是好人那里听说这个飞机比较好飞,就下载了图纸做了模板,切了几架教一些新手飞。但是原图纸很简单,就两块板子拼接就可以了,但是不好安装,强度也较低,后我按330的图纸,把INDEX改进,安装就很简单,而且对位简单,机身上做了镶嵌结构,强度更好,变形度也较小了~~
INDEX这个飞机尾力臂相对较长,吊机稳定性较330优秀。方向舵较大,侧飞的时候姿态很稳很漂亮~与330相比,这个飞机上手难度小得多,初学3D用这个飞机没错的~~电热切割的KT板机,翼展850mm,配置:2212电机,1000ma3S电池,1047桨,飞行时间约10分钟,暴力飞行约7分钟,index稳定性很高,比较适合练习吊机等3D动作。
下面是我今天拍的图片,希望对大家有用,大家有更好的方法也可以交流交流。

今天的主角~~

今天的主角~~

板材全重59克,其实板材实际厚度为4.3~4.5mm

板材全重59克,其实板材实际厚度为4.3~4.5mm

楼主:
继续~~

需要的设备,包括5*3、2mm碳杆和碳片若干~~

需要的设备,包括5*3、2mm碳杆和碳片若干~~

先把碳杆镶嵌到主翼上~~

先把碳杆镶嵌到主翼上~~

楼主:
继续~~

用透明胶带贴牢~~贴的时候把主翼往中间挤一下,让碳杆和主翼更好结合~~

用透明胶带贴牢~~贴的时候把主翼往中间挤一下,让碳杆和主翼更好结合~~

用小木块把透明胶带压实~~

用小木块把透明胶带压实~~

楼主:
继续~~

碳杆装好后,用双面胶贴在机翼前缘~~

碳杆装好后,用双面胶贴在机翼前缘~~

也用小木块压实双面胶~~

也用小木块压实双面胶~~

楼主:
继续~~

把碳片粘上去,机翼弯曲的部分要预先用透明胶布粘牢~~

把碳片粘上去,机翼弯曲的部分要预先用透明胶布粘牢~~

看图,一定要粘牢!

看图,一定要粘牢!

网友:
楼主太棒了这么晚了还发帖,支持!!!我还等楼主给我做10套呢,做个两三种

楼主:
继续~~

把碳片紧紧压在双面胶上~~

把碳片紧紧压在双面胶上~~

另外一头也要粘牢~~

另外一头也要粘牢~~

楼主:
继续~~

多出来的碳片剪掉~~

多出来的碳片剪掉~~

还要用透明胶带粘紧~~

还要用透明胶带粘紧~~

楼主:
继续~~

转弯的地方要把透明胶带剪成锯齿状~~

转弯的地方要把透明胶带剪成锯齿状~~

注意,剪刀一定要快~~

注意,剪刀一定要快~~

楼主:
继续~~

同样的工序,把机身粘好碳片~~

同样的工序,把机身粘好碳片~~

粘好的样子~~

粘好的样子~~

楼主:
继续~~

尾翼用2mm的碳杆加强一下就可以了~~

尾翼用2mm的碳杆加强一下就可以了~~

粘好碳片后的机身特写~~

粘好碳片后的机身特写~~

网友:
经典继续=。。。。。。。。。

网友:
老师傅我支持你,好手艺

楼主:
继续~~

机翼和机身用双面胶固定~~

机翼和机身用双面胶固定~~

看好位置,粘上去就ok~~

看好位置,粘上去就ok~~

用手压牢~~

用手压牢~~

网友:
好方法,收益不少,顶

楼主:
继续~~

把上机身假装看看~~

把上机身假装看看~~

用这个胶水粘机身~~

用这个胶水粘机身~~

胶水不要涂得太多~~

胶水不要涂得太多~~

楼主:
继续~~

涂厚了反而粘合不好~~

涂厚了反而粘合不好~~

装上去~~

装上去~~

副翼舵机孔~~

副翼舵机孔~~

把副翼舵机从下面装上去~~

把副翼舵机从下面装上去~~

楼主:
继续~~

用热熔胶粘牢舵机~~

用热熔胶粘牢舵机~~

粘好上机身后,用刀修整一下长出来的部分~~

粘好上机身后,用刀修整一下长出来的部分~~

下机身也要修整一下~~因为碳片宽了~~

下机身也要修整一下~~因为碳片宽了~~

假装一下,看看哪有问题~~

假装一下,看看哪有问题~~

开副翼的斜边~~注意,和一般人的开法不一样~~

开副翼的斜边~~注意,和一般人的开法不一样~~

网友:
老师傅就是老师父

楼主:
继续~~

副翼切下来的角度约45度~~

副翼切下来的角度约45度~~

看看切好的副翼~~

看看切好的副翼~~

方向舵切机身上这边~~

方向舵切机身上这边~~

然后加碳片~~

然后加碳片~~

舵面用透明胶带粘好就可以了~~相信大家都会吧~~

舵面用透明胶带粘好就可以了~~相信大家都会吧~~

楼主:
继续~~

机身上要粘几个三角,以便稳定机身与机翼的垂直关系~~

机身上要粘几个三角,以便稳定机身与机翼的垂直关系~~

粘3个地方就可以了~~注意看位置~

粘3个地方就可以了~~注意看位置~

电机座和一般的安装方法也不一样~电机座特写~~

电机座和一般的安装方法也不一样~电机座特写~~

电机座特写~~找块铝片就可以轻松DIY~~

电机座特写~~找块铝片就可以轻松DIY~~

电机座特写~~看清楚了,很简单的哦~~

电机座特写~~看清楚了,很简单的哦~~

楼主:
继续~~

找两根5mm的木片,或者竹筷子看图照做~

找两根5mm的木片,或者竹筷子看图照做~

比好位置切下机头的KT板,把木片嵌进去,用来支撑电机~~

比好位置切下机头的KT板,把木片嵌进去,用来支撑电机~~

做好后的样子~~

做好后的样子~~

上螺丝固定电机~~

上螺丝固定电机~~

连杆用2mm碳杆,用1mm的钻头在碳杆上钻孔,深5~7mm就够了

连杆用2mm碳杆,用1mm的钻头在碳杆上钻孔,深5~7mm就够了

网友:
懒得做KT了,帮顶一下

楼主:
继续~~

然后把钢丝插进去~~点一些502~·

然后把钢丝插进去~~点一些502~·

用棉线缠紧碳管,再点502~~

用棉线缠紧碳管,再点502~~

做好的连杆就是这个样子~~

做好的连杆就是这个样子~~

升降舵、方向舵舵机都用热熔胶搞定~~

升降舵、方向舵舵机都用热熔胶搞定~~

舵面上舵角的地方要再贴一层透明胶带~~

舵面上舵角的地方要再贴一层透明胶带~~

网友:
 做的太好了

楼主:
继续~~

反面也要粘透明胶带~~增加强度~

反面也要粘透明胶带~~增加强度~

副翼装好后的样子~~

副翼装好后的样子~~

方向舵及连杆~~

方向舵及连杆~~

电调用这个方法固定,相对简单~

电调用这个方法固定,相对简单~

在副翼舵机后面开个孔,用来装电池~~

在副翼舵机后面开个孔,用来装电池~~

网友:
又学到了不少

楼主:
继续~~

开孔正好能装得下电池~~重心就在碳杆处~~

开孔正好能装得下电池~~重心就在碳杆处~~

然后准备4根2cm长的小木棍和两根皮筋~~

然后准备4根2cm长的小木棍和两根皮筋~~

装好后的样子~~

装好后的样子~~

正面看看~~

正面看看~~

这是另外一种方法~~更好,不过稍微麻烦一些~~

这是另外一种方法~~更好,不过稍微麻烦一些~~

网友A:
电机的固定太绝了!

楼主:
继续~~

装好后全重355克~~

装好后全重355克~~

基本完工~~

基本完工~~

起落架可以这样做,不过重量要多20克左右~~但是强度很好~~

起落架可以这样做,不过重量要多20克左右~~但是强度很好~~

还是起落架~~

还是起落架~~

接收机装在升降舵舵机附近~~

接收机装在升降舵舵机附近~~

楼主:
图片发完了。其实很早就想发这组图片了,一来想起自己开始做KT机的时候,那种无助的感觉,真叫人窝心,二来也实现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

希望这组图片能给爱好KT3D的朋友一些参考和帮助,当然,这些装机的方法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时间仓促,也不是做得最精致的,但是我认为起码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更多的模友爱上3D飞行。

我飞过的几种KT机型中,INDEX是最好操控的。稳定性比330强,抗风性比F3P高,所以,新手们选择这个机型是不会错的。

欢迎大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固定太绝了!

是的,这种方法是我用过N种方法中最好的

网友B:
太阳,别说卖模型的,就是卖KT板的遇到你们也是欲哭无泪啊

网友:
老王要参考参考.我的KT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阳,别说卖模型的,就是卖KT板的遇到你们也是欲哭无泪啊

网友:
请问楼主,这些KT是用什么切割的

网友:
楼主的机电机架创意挺好,全机的强度应该也很好,加固得太多觉得有点重。

网友:
 会不会有点重?

网友:
老同志搞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很棒的技术帖
搞得我手都痒痒了
能发个图纸给我不
lyq1731120@sina.com

网友:
强烈要求给个图纸
447964339@qq.com

网友:
好棒的技术帖,玩RC要是能有这样的师傅可当面请教一定进步飞速。
感谢分享

网友:
做的非常好,加强的很有必要,虽然重了一些,在室外飞多这点重量反而是优势。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兄弟们。有几个问题我想说一下:
1、这个飞机配置是2212 KV1000 1047 1000ma3S,全重360克左右。飞机重量不算重,做3D动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飞行的时候是用不到全油门的,吊机半油门足够了。如果要追求更高性能的3D,比如F3P,那就是另外一番做法了。这个飞机适合新手,也适合一定3D水平的老手。

2、电机座,这是我这近两年来飞3DKT中最有效的方式,对于新手来说,即便飞机机头撞地,电机座因为有铝片,一般撞击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如果撞击力量大了,铝电机座会变形,但是只要用手或者夹钳掰正照样飞。最初的电机座是把电机上到一个圆木片上,然后再粘到机头上,这样做的强度太低,对于新手来说,一次撞地就只能收工回家,我的这种方式基本不会。有些人会说了,机头加强了,炸机的时候机头倒是不会坏,而其他地方会坏,是的,但是大家观察没有,很多新手炸机坏得最快、最多的地方就是机头和机身短成两截。我用这种机头的飞机教过一些新手,证实了这种电机安装是很合理的。

3、再说说加强,整个飞机基本都有碳片加强。碳片是个好东东,能很好地保护薄弱部位,我称了一下,飞机上所有碳片、碳杆加起来的重量约25~30g,碳片有几个很重要的作用,首先是能增加机身的强度,其次,能保证机身、机翼不会变形,大家注意观察,我们如果没有碳片加强的飞机,往往因为胶水粘合力的应力问题导致机身变形、扭曲,有了碳片后,再加上小三角板,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4、关于模板。很多模友给我留言或发手机短信,索要这个改进版的图纸,在这里我给大家说声对不起了,因为没有图纸。这个飞机的模板是我下载网上INDEX的图之后,根据330的方式改进的,里面主要做了插接结构,强度大大增加,我把打印出来的图纸直接粘到三合板上按E330的样子切下来的,我自己不会用CAD这个软件,会使用这个软件的模友可以同时下载INDEX和E330的图纸,把INDEX按照E330的样子制图就可以了。

5、我虽然也会一些简单的3D动作,但并不是3D高手,3D是永无止境的,只要是模友提问,只要我知道的,我会毫不保留地告诉大家,绝无保留。

6、希望和大家多多交流,谢谢!

网友:
还是向前辈学习啊,这个细心劲俺们是很少有的

网友C:
前段时间经楼主引线,老师傅给别人做的是否就是这个改版过的机型呢?
老师傅还做吗?
打算要10套。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些KT是用什么切割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经楼主引线,老师傅给别人做的是否就是这个改版过的机型呢?
老师傅还做吗?
打算要10套。

是的,老师傅做的就是改进型的INDEX。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些KT是用什么切割的?谢谢

电热切割的,电热切割的端面强度比刀切的要高很多!

网友:
lz 电机座的吕板那里买的 有具体信号嘛 谢谢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这样的好帖子大家顶起来.的确帮助了很多新手.
谢谢你了.老前辈.

网友:
请问老师傅还做改进型的INDEX吗?
我想买几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