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托250规格

楼主(2008-12-05):
请问,250规格说明上面的138g是否包含了头罩重量,还有,250侧板可以装像青鸟的那种规格的marco
舵机
么?

网友A:
138g是包含了头罩的重量,250侧板可以装像青鸟的那种规格的marco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