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上面粘魔术贴用哪种胶水?

楼主(2008-12-05):
各位模友,
电池
上面粘魔术贴用哪种胶水比较可靠?
谢谢了!

网友A:
LZ你需要用胶水吗,应该不会用上吧,魔术贴本来也就可以贴上的呢.

网友B:
我的魔术贴也没有胶水,也在考虑电池固定的问题啊!

网友C:
胶水不牢还不如用焊枪焊死!!!

网友D:
用泡沫胶就可以了

网友B:
那有泡沫胶啊?只听说过,没见过

网友E:
泡沫胶粘性还不错 但是粘好之后拿下来就难了
粘的部位到处都是胶印 很难看
最好去买那种魔术贴 一面是胶 一面是魔术扣的那种 很好用

网友F:
热熔胶不错,我一直用它

网友G:
买点进口的双面胶吧,比如日东、3M的都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哈哈。。。

楼主:
在商场看不到3M双面胶,郁闷哦
哪位好心的深圳模友知道在哪里有卖,来个通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