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发个询问帖 imax B6 充电器充电问题

楼主(2008-12-05):
我一个朋友用 imax b6的
充电器
充
电池
。
充电完成后 充电器显示 电压为 4..20 4.20 4.20 可是实际测试电压 有2片是 4.18 还有一片是 4.06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所有的电池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A:
说明b6有问题了 充电器虚表 这种山寨货 就是这样的 很正常 换个把 哈哈哈

网友B:
B6差不多就是这个精度吧

网友C:
不如我的0851……
呵呵

楼主: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谁知道哪里可以维修啊!谢谢

网友D:
看来真是有问题

网友E:
需要升级几个电阻

网友F:
测量时一定要充电时候测量才能知道和充电器上显示的一致否,充电器显示电压=电池实际电压+(充电电流*电池内阻),充完后测量电压=电池实际电压。

网友G:
B8精度都很差,不要说B6了

网友H:
找厂家换!!!!

网友I(2009-01-07):
小问题,可以自己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