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电焊机, 不知道怎么选

楼主(2008-12-05):
想买个自家用, 主要用来做坦克,卡车等模型, 能焊角铁那么厚的钢板就足够了.
大概多少钱, 什么牌子的比较可靠一点. 另外不想买瓶子(不管是氧气瓶还是氩气瓶还是别的什么气瓶,总之就是光焊机烧)

网友:
hehe 偶尔用一下的话,就买台旧的吧200-400元,最好买带拖把线的,省下不少钱

楼主:
感谢楼上的.
拖把线是不是挺贵的? 买旧的也不错啊. 便宜最要紧, 反正用得不多

网友:
五金店整台铝线焊机就好了。2百多。

楼主:
一般的铝线焊机可以焊铝和铜不?
一般家里空调插座能承受得了普通点焊机的功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被你毒的, 还不赶紧给点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被你毒的, 还不赶紧给点意见

网友A:
我到目前为止才用了一根焊条,弄的屋里乌烟瘴气差点中毒

网友:
大夫,一根铁活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到目前为止才用了一根焊条,弄的屋里乌烟瘴气差点中毒

你不开窗透气吗? 必要的时候再加个大风扇, 扇啊扇的就没那么毒了吧.

网友:
我没中毒有人中毒了

网友B:
买个手提的的了。。。。几百快钱的那种。。

网友:
我的电焊机是金象牌,小型的,但如果要焊薄铁皮难度会大哦!焊一般铁件很好用!

网友:
:loveliness: 我们公司就是做焊机的  我们有小的焊机 在美国都是放在超市里的  才59美元一台   型号是MIG系列的  呵呵  具体的参数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做模具设计的。

网友:
就是一般店里200多一台就行了,也就是铝芯的。焊3MM的都嫌大。别的经验没有,我用家里的电源,电焊机刚起动和地上有点潮时,开关老是跳。
  焊铜铝什么的好象不是一会事,这两天关于焊接什么的比较多。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交流电弧焊接脏 难做精密焊接   直流TIG好用 又能直流用焊条 带气瓶1K    如果只要交流电弧焊 一般80A铝线机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手提的的了。。。。几百快钱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手提的的了。。。。几百快钱的那种。。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焊3mm都嫌厚?那不是基本焊不了什么东西了, 最多只能焊焊角铁之类的?
厚了焊不了, 薄了又容易焊穿, 岂不是很难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3mm都嫌厚?那不是基本焊不了什么东西了, 最多只能焊焊角铁之类的?
厚了焊不了, 薄了又容易焊穿, 岂不是很难决定。

打破口,,,,,,,薄的气焊。。。。。

网友:
问一下,用弧焊机能点焊吗?

网友C:
感觉家里的电表承受不了,电焊机的功率都比较大的。

一般的家庭民用电表也就是20A(40A),负荷都比较小。满打满算也就有8KW的功率,而最小的电焊机都是8K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家庭民用电表也就是20A(40A),负荷都比较小。满打满算也就有8KW的功率,而最小的电焊机都是8KW的。

家用的话,,,机械试的电表基本都不走啊。。。。。。。。。

网友:
一般都是电线先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