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403改无刷,求助

楼主(2008-12-05):
我想把火鸟403改成无刷,请大侠推荐电机、电调和后推浆,另外接收板需要换吗?

网友:
接受肯定要换,因为原来的电调电路、接收电路、舵机电路、混控电路都在一块板上。
改无刷就要换电调,用标准接收机,再加两个舵机,挺麻烦的,机舱狭小,不好施工。
改锂电倒是比较现实,一般1800-2000容量的比较容易配重,飞行时间能大大延长,推荐!

网友:
换标准接受机的话,还要另外买混控电路,不过用高档控的话带有“V”尾混控!

楼主:
我想找见接收板中电调的信号线,引出接无刷电调,不用换接收板,不知可行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找见接收板中电调的信号线,引出接无刷电调,不用换接收板,不知可行否?

焊?汗!

楼主:
不知火鸟电调的原理和标准电调的原理是否一样?火鸟好像是改变pmw的周期来调速的。知道的大侠说一声,我准备买一无刷电调试一试。

楼主:
不换接收和舵机,只换电调和电机,这样改能成功吗?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幼稚?

网友:
想法是有些简单了。火鸟的遥控器本身就是泛玩具话的,不是很好,信号虽还算是航模的标准,但那个接收板子太大了,空间全占了。
要改,就要下狠心,不然这舍不得,那舍不得,什么也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