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们!450斜盘舵机

楼主(2008-12-05):
我的450斜盘
舵机
用的是辉盛9G,今天通电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和对应的那个回事速度不一样,有的时候打舵还没反映,要不就是动作有点小,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可能是CCPM那个%数没调好吧,我也是新手,刚开始调450一样的问题有过的,我用的E-sky8g.共同讨论一下!

网友B:
1.舵机的一致性不好
2.舵机线接触不良
3.舵机的电路板电路或电位器有问题
4.控上,三个舵机的参数设置不一致

网友B:
可换一个舵机装在原来的通道看看,如果更换后故障消失,说明是舵机问题。反之是控的设置问题。

网友C:
辉盛的舵机线很容易断的,,,烦的很

楼主:
是舵机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