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们!450斜盘舵机

楼主(2008-12-05):
我的450斜盘舵机用的是辉盛9G,今天通电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和对应的那个速度不一样,有的时候打舵还没反映,有时候有反映但是动作有点小,和另一个舵机动作不对称,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不是里面的电位器不行啦。换一个试吧

网友A:
辉胜这东西你用了一段时间以后问题就出来了。要不想麻烦还是换65mg吧
ps-我不是托
还有你舵机不同步也有可能是中立点没找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辉胜这东西你用了一段时间以后问题就出来了。要不想麻烦还是换65mg吧
ps-我不是托
还有你舵机不同步也有可能是中立点没找好哦

是舵机坏了,都说65MG不如以前,不敢买啊

网友:
虽然有可能不如以前,但他还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网友:
65mg不如以前是因为现在出了202,ds410等等,
这种易损件最好还是用经过了长期时间考验的东西
电子设备都是易损件,航天飞机还往下掉呢,你能说他用的东西质量不好么
说白了,用就用着舒服的,辉胜能碰到几个不错的也可以,不过估计卖家也不可能那出30-40个给你一个一个挑,相比较来说,65还是不错的,大大节省炸鸡维修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