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什么牌子的无刷电机?

楼主(2008-12-06):
想买无刷
电机
,各位给新手推荐一个性能、质量比较好的牌子吧!

网友A:
3700kv很暴力

网友:
450的话希尔的\XXD 2217或者是亚拓的430之类的
固定翼,一般的练习机就是XXD的2212,省电的话就用GS的.

网友B:
销售3.7g 4.3g 9g 9g铜齿轮 55g 铜齿轮 38g舵机
DL-50发动机
DL-100发动机
及航模配件
http://shop36743972.taobao.com/

网友C(2009-02-18):
选什么都别选华科尔

网友D(2009-03-28):
2217不错的才80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