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的时候 尾巴总是顺时针慢速飘动。KDS800 + ESKY7G

楼主(2008-12-06):
机器是GL450SV  飞的时候 尾巴总是顺时针慢速飘动, 每次换电池都要把尾巴的微调弄左边2--3毫米才能保证飞机不顺时针慢速旋转。这个微调的位置不会被记忆么?每次都以当前的位置为中立点哦? 有办法消除这种问题么?

网友:
可能是中立不对,把尾舵机向后移动点试试。

网友:
我的401+辉胜9g也是这样,正在研究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是 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
谁知道怎么解决的 来帮下忙呀

网友(2009-02-26):
大家说的什么中立点不对啊?

机械中立点还是陀螺的中立点?

网友A:
我的是FF9,用401+261,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是FF9默认时候上下根轴开关是开的,关闭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FF9,用401+261,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是FF9默认时候上下根轴开关是开的,关闭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JR 9X2 有上下跟轴功能吗? 我在说明书里好像没找到啊。。。?

网友:
试试新的调试方法,在论坛里有帖子,我这样解决了,原理就是先打死右舵,然后按舵机中立点固定好舵机架和臂,然后在控里微调尾舵机中立点(SUB STRIM),直至在不锁尾模式中可以悬停,就行了,我是这样解决的! 也是DKS800 !

网友(2009-03-29):
我也是这问题,还没懂,LS给个链接吧。

网友:
这问题有待解决呀。。

网友:
可能是低端陀螺仪的温飘吧。。。

网友:
感度调高点试试

网友:
尾舵机是不能微调的,只能移动舵机位置来改变中立点,顺时针漂就是中立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