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乐美 6通道USB飞行模拟器用Reflex XTR问题?

楼主(2008-12-06):
1.安装完 Reflex XTR软件
2.插入迪乐美 6通道USB飞行模拟器,时模拟器指示灯闪烁
3.启动Reflex XTR问题来了

楼主:
菜鸟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厂家的舵机不错。

他的模拟器不支持XTR的啦!

网友:
你遥控器接线没?电源开没?

楼主:
插入USB飞行模拟器,模拟器指示灯在闪烁,(看图1)
模拟器无电源开关(看图3)

网友:
它的模拟器只能玩破解过的模拟软件,如G3,G4,AERO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