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文件导出到mach2中的问题?

楼主(2008-12-06):
请问那位老大知道CAD中画好的图形是如何导出到mach2中的 ?可以直接导入吗,还是要通过第三方软件,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A:
可以在mach2输入CADr的“DXF”文件编写刀路生成G码,也可用PowerMill或ArtCam设计刀路生成G码再到mach2加工,后者好一些。

网友B:
用”精雕“哇!简单快速很容易就能弄好的,特别是平面的刀路。

网友C:
用cam软件编辑好刀路后送mach加工是比较好的。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楼上的几位大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