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死了,芬记大桨插不进亚拓平衡器

楼主(2008-12-06):
120块钱买的亚拓平衡器,只原装桨用过一次,等换了芬记桨就插都插不进了。

网友A:
亞拓的大槳平衡器(H60110)
軸徑是4MM和 5MM,一般標準的550、600、700大槳均可使用
如果是400、450 和 500系列,請使用 k10289,軸徑是3mm
LZ如果插不進去,可能是您的槳規格不同,或者請更換槳內的銅套

楼主:
是610MM的桨,两种都用过了,大的那种外面那段能套进去,中间那短就套不进了。
如果用小的那种,长度根本不够。
郁闷了。

楼主:
烦死了。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用的,有人说说么?

网友:
我的都是用力塞进去的,实在不行,就算了,FK的桨不错的,不是高要求没必要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