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3D开关时的问题

楼主(2008-12-06):
请问下各位,切换3D开关时,从普通模式悬停,然后切换成3D模式,此时,油门是否要往上推一点,以达到3D模式下的悬停点。还有从3D模式切换会普通模式是否要油门往下拉一点才能在差不多高度在普通模式下悬停?

网友:
把3D和普通的悬停点设在同一个位置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了!
悬停点一般就在中点往上一点!

楼主:
不是说普通模式下油门50%的螺距是5-6度,但是3D模式下的油门50%螺距是0度。这下就搞不太明白了

网友A:
我都是普通模式油门45%在切3D

网友:
不在空中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普通模式油门45%在切3D

不太理解,45%那切成3D是的螺距就是-1~ -2 那飞机不就下降的厉害

网友:
油门曲线要跟螺距曲线配合!
这个度得自己掌握

网友:
在delay里面设置油门和螺距的延迟
我分别设置为了10%
这样就感觉过渡比较流畅啦

网友:
确实有LZ说的这个问题存在,我是设置悬停模式时将50%处油门的螺距设为4度左右,切换时的变化就稍小一点了

楼主:
楼上两为的办法挺好,请问JR 9X2有这个delay设置吗?

网友:
应该有吧 没用过哦
只用过ff9

网友:
我用T9,不过没用延时,回去试试!

网友:
我也是这样,切IDEL就马上推点油门,也没什么特别不好`

网友:
JR9X也没有延时的

网友:
设延时?那不太好吧,那还有手感吗?人家都想反应快些,你倒来设延时。把普通模式的悬停油门杆位置设成与3D模式一样不就行了。

网友:
我来解释一下,所谓设延时,就是只在模式切换的时候有延时。切换完就没有延时了。

即,从NORMEL 切到 IDLE 的过程中,油门螺距(当然其他舵量也可以选择加入延时)会缓慢过渡到IDEL状态。过程很平缓。也很安全,尤其是第一次测试飞机IDLE状态时。

另:我用的是 12Z有这个功能。FF9  好像没有,其他的不祥。

网友:
我用的FF9,有延时功能。

网友:
3D的螺距和油门曲线同时变化的啊,怎么会出现你说的那种问题?

网友B:
FF9有延时的 这个功能很不错的说
绝对不是某人说的手感反应迟钝的问题

网友:
6EX好像没有,找不到,我现在都是飞高点再切。

网友:
看来大家没有把油门中点调成0度的习惯,都是按亚托的说明书去调的,忠实FANS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F9有延时的 这个功能很不错的说
绝对不是某人说的手感反应迟钝的问题

我昨天回去看了一下我的FF9 ,那个延时和我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FF9 只有 幅翼、升降和尾舵的延时。没有 螺距和油门的延时。

而12Z里可以对所有通道或混控量加延时,其实 针对 切3D 来说,主要只对螺距(这其实是对幅翼升降和螺距3个通道混控后的整体延时)和油门两个参数加延时才能做到比较平缓的过渡,其他舵面加延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网友D:
国外不少人用3/4油门悬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回去看了一下我的FF9 ,那个延时和我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FF9 只有 幅翼、升降和尾舵的延时。没有 螺距和油门的延时。

而12Z里可以对所有通道或混控量加延时,其实 针对 切3D 来说,主要只对螺距( ...

我用的FF9 SUPER ,你可能是老款的FF9吧
这里所说的就是油门和螺距的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FF9 SUPER ,你可能是老款的FF9吧
这里所说的就是油门和螺距的延时

我用的也是FF9 SUPER 还得请教怎么使用这个功能了。麻烦讲一下具体是怎么设定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外不少人用3/4油门悬停

看来要改悬停位置的习惯了,以前总是用3/5油门悬停,飞航线的,看来不合适飞3D用了

网友E:
在FF9的ADVANCE菜单下 ,DELAY选项。
进入后有副翼,升降,方向,油门,螺距的选项,如果要开启哪个通道的延迟,就在通道后面的(ON/OFF)设置为ON即可,百分比显示的是延迟系数,数值越大延迟效果越明显。

网友:
我的控也沒有延時這個功能

我都是全油門航線時切換idel的

网友:
发现新大陆,学习完了,留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FF9的ADVANCE菜单下 ,DELAY选项。

进入后有副翼,升降,方向,油门,螺距的选项,如果要开启哪个通道的延迟,就在通道后面的(ON/OFF)设置为ON即可,百分比显示的是延迟系数,数值越大延迟效果越明显。

回去又看了一下我的 FF9 ,我的FF9 确实有 副翼,升降,方向,油门,螺距五个量的延时设置 ,,不好意思误导大家了!!!

我后来回忆,我好像是没打开遥控器仔细看,只看了电子版的 FF9 说明书,那上面确实只有 副翼,升降,方向3个量的延时,另外记得一起飞的身边用FF9的模友都说没有延时功能,还很羡慕我的12Z有这个模式切换的延时功能,所以搞错了。真是不好意思

网友:
在空中切,NORMAL切IDEL时给油门螺矩,机体不动或向上跑,切回时,降低不降低油门都行,不降低的话,机体向上串一下,主要看自己的感觉,实际上经常切换也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