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变速器标签写1比100 是有几多转?

楼主(2008-12-06):
问下变速器
1 : 10   1: 30   1: 60     那一个转速慢点的?

网友:
1:60吧

网友:
那是变速比,。可以减速也可以增速,减速就是你原有的转速是多少除以变速比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的电机是1000转。经过100:1的减速之后就是10转。力量理论上是增加100倍。

网友:
1000转的电机接1:10减速器=3000转的电机接1:30的减速器
转速由电机转速和减速比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