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0406A控要用什么线才能玩XTR

楼主(2008-12-06):
各位高手0406A控要用什么线才能玩XTR
Esky Ek2-0900A 加密狗这种可以吗?
还是要买XTR专门的加密狗?

网友A:
Esky Ek2-0900A 加密狗只是一种连线,不具备破件破解功能。它只可以玩破解的G3,G4或AERO
玩XTR目前没有软件破解的,你只能买XTR解密狗来玩

楼主:
谢谢蒜头哥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