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35X的6伏电调不降压直接用S9257有没有很快烧 ...
请问大家的35X的6伏电调不降压直接用S9257有没有很快烧舵机的呢?

楼主(2008-12-06):
大家的450飞机尾舵用401+9257 应该有很多同学也没有用降压线吧???
有没有飞了很久也没事的???

网友A:
我9257就是用YT 的35A 一直没事

网友B:
我也这么用。。。没事。。。

网友C:
我的6V9257数百个起落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坏了,我就注意600用降压现了,这个。。。。
回去看看,用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注意啊。。。

网友E:
我也没有降压,飞了500多个起落,没有问题。。。。

网友F:
我也不用降压线!但是要注意尾巴的顺畅度。这个才是烧9257的关键

楼主:
谢谢大家了,因为我有个朋友说他的9257没降压,几个起落后就烧了!!我觉得没那么邪乎!所以了解一下大家的使用情况。是偶然还是必然烧。现在看来大部分的应该是没事的!!!

网友G:
我的9257就是直接接35X的,没问题

网友H:
串一个好淫的UBEC吧,40块就有保证了

网友I:
我也一直这么用 好像没问题啊

网友J:
9257和9650用6v都没问题的,而且9257如果用4.8v电锁尾效果会变差。其实futaba所指的4.8v是镍氢电池的电压,镍氢电池组充满电后的电压其实已经达到6v了

网友K:
呵呵!!我用好盈40A不用担心什么降压,它提供的是5V电压。

网友L:
我的9257直接用35X大半年了,没事呀!
上月35X烧了,9257还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