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吱吱响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12-07):
偶的亚拓450se gf,65mg*3,401,9257
打开发射机,插上
电池
电源,
舵机
在几秒内会吱吱响,有时候自己会好,有时候动下舵机摇臂或控的摇杆就没有了!怎么回事啊?
各位老鸟指教下啊!谢谢了先!

网友A:
是9257还是前面几个响啊,看看舵机行程,还有就是数字尾舵锁尾的时候向向是正常的

网友B:
二个原因,球头扣等活动部位紧或者舵机坏。

楼主:
就副翼舵机响哦!9257不响的!

网友C:
换个舵机试试

网友D:
正常的,受小力,就会响

网友E:
shou dao wai li jiu hui xiang, zheng chang

网友F:
最好换了试一下!不包!
很想坏前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