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鸟进来帮忙算一下!

楼主(2008-12-07):
买了个电机,2212kv1400,8060桨,飞机全重1000g左右,下面有电机参数,各位给看看,用11.1V2200mah 20c电池,留空时间能有多久(不过放的情况下)

网友:
按使用2200mah的3S电池,平均16A电流计算,理论上8分多钟,实际情况应该只有7分多钟吧:)

网友:
2212KV1400电机上3S电池带8060桨有1050公斤的拉力吗?最多也就是700多克的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