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进来帮忙测算一下!

楼主(2008-12-07):
各位老鸟进来帮忙算一下!买了个电机,2212kv1400,8060桨,飞机全重1000g左右(固定翼,翼展1100MM,类似翼龙),下面有电机参数,各位给看看,用11.1V2200mah 20c电池,留空时间能有多久(不过放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配置 我认为 留空时间15分钟左右,当然看你怎么飞了,拉高后无动力滑行,再拉高 这样飞就时间长点 总之 20分钟就很有挑战性了。

网友:
十来分钟是可以的.如果飞机是很好的飘飘机,而且没什么风的影响之类,二十多分钟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同样电机,翼龙机体、3S2200电池,7060桨,轻松过30分钟,电池还有富余。你这个机太重了,1000克,都赶上21的油机了: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电机,翼龙机体、3S2200电池,7060桨,轻松过30分钟,电池还有富余。你这个机太重了,1000克,都赶上21的油机了:funk:

准备做航拍,加了点重量!请问你的翼龙飞行重量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