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的熄火开关不起作用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12-07):
FF9的息火开关,不知哪里设置错了,拨动不起作用!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请指点一二!!!谢谢啦!

网友:
嗯,估计是没有设置好,FF9没用过,我用的是T9ZHP,设置熄火开关菜单里,有两项需要设置,首先是,设置熄火开关键,就是你需要用那个开关来作为你的熄火开关,然后设置开关的方向。其次是,油门位置的选项,一般是设置在5%,意思就是当油门杆量超过5%时,你开启熄火开关是不起作用的,只有油门杆低于你设置的这个值时,才会有作用,所以,你检查一下,是不是你这个的值设置的太低了。这样就可以正常使用熄火开关了,FF9应该也是大同小异,你试试看吧,呵呵。

★[qq]442574856[/qq]QQ442574856隐身中在线必复
0996-2089941  15099481171

网友:
没有设置好

网友:
还是不行 那就是开关 问题

开关氧化了

网友A:
开关是不是没有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是不是没有激活?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