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50如何锁住250?

楼主(2008-12-07):
gp750锁250不是很好!调整还很不习惯!大家都是怎么条的

网友A:
我的没问题啊,你用的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问题啊,你用的什么控

9x2感度65

网友:
应该是没调好

网友:
应该是没调好,我的火狐100和0704a感觉锁的都很好。

楼主:
今天又强了一点,感度75。可能是球头紧了飞的不舒服!

网友:
原不YT250的尾也是那么难调的。尾巴不好是不是小机机的通病呀。

网友:
油门的曲线.....

网友:
绝对是球头扣太紧了,这个地方一定要松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