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用什么牌电池比较好?请推荐下~

楼主(2008-12-07):
我用过3E的电池.不知道其他还有什么电池比3E的强,价格也相对合适~

网友A:
我这里有电池,你可以试试,放电效果不错哦,我们这里都用这种.

http://shop36449835.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电池,你可以试试,放电效果不错哦,我们这里都用这种.

http://shop36449835.taobao.com/

看了电池,无牌没用过不敢买,

网友:
问题问的笼统了些哦, 看你的涵道多大的,配什么电机,功率多大,飞什么机型,是否需要长时间全油门等等

楼主:
恩谢谢回复,可能真的笼统了些.虽然问题笼统了,但是我们不可能一个飞机配几块专用电池吧!那么电动的飞机真的是玩不起了!

网友:
2200 25C 3s

这是你的飞机需要的

网友:
我目前的经验是:450电直 用的合格的电池都可以用,当然,其他厂家的涵道产品或者更大级别的涵道机就不一样了,我说的是入门涵道机

楼主:
跑题了,其实我是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电池好,但是我觉得我标题写清楚了的,不过还是谢谢各位回复的和PM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