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模拟器少个通道,怎么办?

楼主(2008-12-07):
我买了一个USB连接器,为什么用天地飞6A的第2通道(右边左右的那个通道),不能用,软件USB狗是DongleEmulator
游戏是
AeroFly Professional Deluxe
哪位高手说说。
论坛里面我找了找,好像没发现有我一样的问题
DongleEmulator里面就是USB里面就看不到这个通道,还有第六通道,其它四个都正常,怎么解决?

楼主:
高手们?别潜水了,帮个忙吧!

网友A:
可能要换模拟器,见过有一种模拟器确是少一通道的。玩不起来。
建议LZ跟商家问问

网友A:
能否把购买的商家、价格PM我(通过站内短信告诉我)

网友B:
同问,我是帮论坛的某人测试他的产品,也有一个通道不能用,是右边左右那个通道。

网友A:
哈,我知道了,我也在测试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商家?算了吧,日他先人板板!
就是深圳南山赛格什么飞黄腾达,在他那里买个电机,KV值都不知道,更别说这个东西了,一问三不知,连泡沫胶都分不清楚,拿了一瓶胶,说是不熔泡沫的,结果搞坏了我的KT机。
先去问了他了,居然说以前没这个情况,后来我说要拿给他试的时候就说不会弄,让我到网上问问,你们以后小心点,别去那里买东西了!

楼主: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装的这个模拟软件是论坛下载的,少个通道。另外下的G3。5装起来却用不了,今天一咬牙飞了真机,结果修了一下午,总共在天上没有五分钟,桨打坏了,机头是粉身碎骨,唉~!~~~~

楼主:
今天拿到公司用示波器看了一下,音频输出接口的第二通道还是有的,所以就在公司装了一下G3,结果能用了,再回家装自己的,解决了不能注册的问题后,也能用了,只是那个USB狗还是不能用,谁有这种狗的驱动没有?好像是易思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