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JR接收

楼主(2008-12-07):
需要6通,固直2用,便宜的接收。距离当然越大越好

网友A:
JR R7**系列

网友B:
R77S 最佳选择

网友C:
如飞小电固可选国产的[大红鹰[和西安微接]也出了兼容JR的.
如用在直机或大飞机上最好还是用回JR原厂的PCM接收.西安微接最进试飞过电固.还没发现有异常.大红鹰的也很不错,就是价格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