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M615沙发,超省钱!

楼主(2008-12-07):
看看我的沙发吧!要了4袋水泥,和沙子漏,有在废品收购站买了30元钢筋,就差底脚的槽钢了,
看来我这个沙发是超省钱的了,至于敦实不敦实,就请各位给个评价吧!呵呵

网友:
沙发,这个沙发绝对是江边沉尸的利器

网友:
可以先做个模子,内容可以是最后的晚餐,金瓶梅什么的,然后再浇注水泥,然后再上色,艺术沙发啊。

楼主:
呵呵

等我的615回来,给大家秀下,哈!

楼主:
呵呵

这个水泥桩子,我打算直接在槽钢上浇注!就是有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我想在我的家做,
我家六楼,制作没问题,如果有一天我要是不想要了,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水泥桩子,我打算直接在槽钢上浇注!就是有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我想在我的家做,
我家六楼,制作没问题,如果有一天我要是不想要了,怎么办?

那就直接从6楼丢下去...估计要全家齐上阵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从6楼丢下去...估计要全家齐上阵才行哦.

网友B:
对了,你这个墩子多长呢?有一米吧。
那么1*0.7*0.5=0.35立方米啊
按照普通混凝土密度2600公斤每立方米大概910公斤重啊
615大概150公斤,电动机大概20公斤,这三样就是1080公斤了,算上你自己大概70公斤,那么将近1150公斤了,那个槽钢底座怎么也要50公斤以上吧,再加上附件工件什么的怎么也有1250公斤了吧,看图片尺寸占地面积不过0.7平米啊,算上你两个脚丫一共一平米的话,那么对楼板的压强就是1250公斤每平方米啊。
要是不想要了估计跺一脚就免费送楼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这个墩子多长呢?有一米吧。
那么1*0.7*0.5=0.35立方米啊
按照普通混凝土密度2600公斤每立方米大概910公斤重啊
615大概150公斤,电动机大概20公斤,这三样就是1080公斤了,算上你自己大概70公斤,那么将近 ...

网友:
楼主慎重啊
还是推荐弄块上好的30MM厚的大理石做面板,下边买点50MM厚的越南黄花梨(海南黄花梨这么厚的大面积整板子估计不好找)板子做个结实的架子,上下左右前后六面全用板子开槽打榫连接。这样起码好看还轻便。

网友:
刚刚问过学建筑的同学,民房的载荷在150kg/m2

网友:
不会吧、要是三个大胖子站在一起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
150kg/m2 ?.... 这么说俩胖子站一个瓷砖上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要是在一楼可以考虑!!楼上还是别整的好!!

网友:
对楼下的噪音会很大的啊啊

网友:
搞搞实验么!看看楼板到底能承受多少啊

楼主:
那 我要问一下了,不说别的就说卫生间吧,卫生间的地面吧足足有20公分厚,大家都知道,他的面积是多大,一共要多少千克,在加上卫生间的两面墙,要多重,应该我我这个重的多了吧!

网友:
那墙板是架在大梁上的(两边的承重墙)。水泥的抗压能力比它的抗拉能力要强太多。
放大梁上是压。放两个大梁中间就是拉。
至于标准设计规范,实际施工是有很大的安全余量的。不然养金鱼的早都变成恐怖分子了。
问题是,这个安全余量是多大,谁也不清楚。

举个例子:一个商务楼。2楼是新起点健身,里面若干台重型健身设备,不少于10台。随便哪台都超过1T。有些又高又细的机器落地面积不大于半个平方。平时是没啥问题,但在那个地方随便找个除了大梁地方,用力往地上一踏,会明显看到地面高低震颤,然后你如果脚踩在那,感觉上下震动的感觉更明显。在这个跑步机上跑步,感觉就像是在弹簧床上跑步(夸张了一些,但感觉是相似的)
说明什么?这个楼板的承重已经超过它能负担的太多了。现在是靠水泥里面的钢筋保证它不会垮塌。

建议是,靠承重墙边放设备。最好是靠楼房的外墙那边。那面墙的承重能力最好。另外就是有问题可以及时把水泥墩子扔下楼去拉动内需。

网友:
卫生间下边也是卫生间,下边的卫生间下边也是卫生间,下边的下边的下边的卫生间下边还是卫生间,一直到地基都是卫生间,所以即使卫生间很重很重也是靠地基和承重梁支撑。问题是这个大水泥砣子下边是有墙体支撑呢还是有承重梁支撑捏?如果都没有那就是靠楼板支撑咯,那楼板是整体浇注的呢还是预浇注的空心板呢,整体浇注的要比预浇注空心板强很多。民用建筑楼板承重虽然不是只有150公斤没平米但也肯定到不了一吨啊老大。要是放承重墙上就不研究了,但是家里放车床谁有条件放在承重墙上边呢?当然了如果放在窗台上那就另说了。

网友C:
大工程啊

网友D:
买个结实的旧办公桌吧,还能带几个抽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