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小改了一下ESKY LAMA V3。

楼主(2008-12-07):
前些日子,对V3的两个马达开散热孔、换强磁后,今天又将马达拆开,用0.29的漆包线重绕了线圈,空载电流由500多mA降到300mA以下,并搞了两个12T的塑料齿轮装上后,发现飞行时的噪音变得很小了(在家里飞不烦人了)。唯一比较累人的是齿轮换大后,原马达安装孔都对不上了,需扩孔后方可装马达(2mm的位移)。为了使齿轮能很好地配合,需不断地拆、装检测……
改后使用原配电池(800mAh)能否增加飞行时间待实际试飞后向各位汇报!

网友A:
最开始是怎么 想要这么做的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开始是怎么 想要这么做的呢 ??

你好!看样子你是一个会想问题、分析问题、探究问题的人哦……

我开始选择练手的电直时,是前看了很与V3之相关的帖子,知道了马达因持续工作而过热会发生退磁,从而表现出动力不足,故想日后增加马达的散热以期待其使用得耐久些……。

可拿到V3后,一看这么小的东西!加散热器感觉不现实,会增加自重。于是参照坛里的帖子给马达开了散热孔(那个贴里的高手还在马达里加了风扇哦)。

开孔的时候又联想到换磁体能增加马达的扭力,便顺带将手边的强磁体给按了进去。在实际的飞行中,马达的温度到是不烫手了,可增加扭距并未带来明显的提升(连续飞行时间10钟左右)。恰巧,有模友在提问关于马达价格的事,我便到电子市场里买了些180马达回来(4元/只,比模型店45元/只不知便宜多少啊!)探究,发现买来的马达线径太细,不适合直接使用,便尝试自己重绕线圈……靠自己尚有些动手能力,重绕线圈成功了!耗电下降了许多,但飞行时间还是增加不多……,这才想到增加旋翼的转速——换主动齿轮,又8T改为12T(还有10T和11T的,等先使用12T的试试,由飞行结果如何再决定)。理由:马达的扭力增加了,若速比不变,那还是不能提升效果(具体说有点罗嗦,暂省)。这才有了上面的“小改”。

望共同探讨!盼望各位的指正!

楼主:
明天帮同事改,用11T的齿轮,线圈没更改,但已换强磁。
到时候和12T的作个对比……

网友:
期待LZ的详细报告

网友:
你还真是个喜欢琢磨的人啊。
我要是有你的水平就自己弄个机身了,这样也省得改来改去,或者改造机身结构也挺好玩。
现在我也觉得LAMA噪音比较大,期待你的调试结果了。

楼主:
结果出来了:失望多余期望!
连续飞行时间8分多钟(离地2米以上计算时间,50cm以下为地效飞行不予以计时),感觉结果没有预期的高。
结论:再次证明了能量“守恒定律”的存在——不将V3的自重减轻的话,不可能增加飞行时间!
但是,也有有利的一面,即:飞行时齿轮的转动噪音轻得几乎可以忽略,只听到旋叶的风声……飞行8分半后,马达的发热量也可以忽略。估计是更换磁体后,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效率略有提高。

网友B:
是啊,楼主说的很对,我也纳闷,V3就这几样东西,居然有200多克重,
真要减重还无从下手,不知道把桨换大点,能不能把原来地效飞行的那几分钟也利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楼主说的很对,我也纳闷,V3就这几样东西,居然有200多克重,
真要减重还无从下手,不知道把桨换大点,能不能把原来地效飞行的那几分钟也利用起来.

明天,我将机架能挖减轻孔的部位全部钻孔,看能减轻多少分量!克克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