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新手求助!!

楼主(2008-12-07):
加油时两侧的舵机行程不一样!怎么调???

网友:
能调舵量就调,拉杆要保持一直的长度最好

网友:
楼上理解错了吧?
楼主说行程不一样,就是说一个跑得多,一个跑得少。。

如果是这样,你需要更换ccpm3个舵机,最好是一个品牌一个批次的产品,至少也要一个品牌一个型号。

网友:
遥控器里面 应该能调舵机行程 你的是什么遥控器啊
舵机是一个品牌的吗

网友A:
如果是天9,那你可能买到了测试版,需要升级一下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天9,那你可能买到了测试版,需要升级一下遥控器

天9还有测试版?希望LS模友赐教啦~~~

顺便问问LZ买的是RTF  还是KIT  的版本哦?

网友:
我的也试过,也听他们说调控,但不理想,后来我会复出厂前的设置,在调好其他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