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四驱越野车车带油压碟刹选配功能

楼主(2008-12-07):
(图片)

楼主:
型号:PRC5401
名字:刀锋1

  技术参数

  长度-------------------- -755mm
  宽度-----------------------420mm
  高度------------------------315mm
  轴距-----------------------500mm
  轮距------------------------400mm
  轮框直径------------------750*w150mm
  重量------------------------12.22kg
  引擎------------------------CY26cc
  齿轮比--------------------- 12.3:1
  特征:

   1)全组装型底盘。
   2)超强动力的台湾中阳26CC汽油引擎, 配备化油器和手拉器。可选用CY29CC引擎。
   3)配备消声器总成和台湾中阳新型空气滤清器。
   4)四轮轴驱式传动。
   5)前后斜齿差速。
   6)可灵活调节的悬挂系统。
   7)超强的油压式避震器,并配备防尘套保护。
   8)坚固的4.0 6061超宽型铝合金底盘。
   9)标准的碟刹系统
   10)前轮万向轴转向系统。

          11)可以选配前轮油压碟刹车系统
          12)中置引擎
          13) 全车齿轮都得到完全保护,延长使用寿命。
          14)最大速度: >=85 公里/小时
          15) 3通道PCM发射机
          16) 20kg/cm 方向舵机, 20kg/cm 油门舵机 (标准版本)
          17) 20kg/cm 方向舵机, 20kg/cm 油门舵机,20kg/cm Servo 油压碟刹系统(油压碟刹版本)

网友:
这车也有全油压碟刹系统   太牛了    真是太牛了

网友(2009-11-06):
看那刹车油管,不知道高速制动效果如何.......

网友:
应该能直接暴死吧

网友:
这个刀锋1在淘宝上找不到啊,淘宝上只有刀锋2

网友:
这车多少钱啊?哪里有卖?来一台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