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力求教

楼主(2008-12-07):
重量750g的飞机,用多大拉力的
电机
才能飞的轻松
老鸟推荐一个把,谢谢

网友A:
我不是老鸟,
轻松话,最好选择个拉力为"750+电机重力"的电机.,推重比达到一比一的话,就比较好飞了

网友B:
我不是老鸟
你飞什么飞机?
滑翔机不用动力都能飞!不说明机型怎么配动力?

网友C:
3D的,1:1.3以上.3A1:1,练习机再小点,滑翔又小点.

楼主:
ME109象真机

网友D:
2217就可以了

网友E:
2830-2835

网友F:
这贴子我在三国回过了.
怎么没人推荐 2212 或者 2208 呢?
一般大家用 2212 或 2208 飞多大的练习机?

网友F:
原帖由
zangkan
于 2008-12-7 23:10 发表
翼展900mm
这样啊, 那估计2208的不管哪一款KV值的都很危险. 至少要上 2212 了.

网友G:
要爽的..起码推重比1.5才爽..
不过应该你用XXD 2217的..也很爽了..!!
或者买老B的电机..贵是贵了点..不过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