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个手持电动工具,很弱的问题

楼主(2008-12-07):
锯木板(包括饰面板、密度板等)或薄金属,主要锯直线,用切割机好还是用曲线锯好操作?
可能用得比较少,买哪种比较划算呢?洋垃圾行么?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1cec4b1a4611a.jhtml
我买了这个还行吧。大伙给个意见!!!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好,请问这个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看起来好像功率不怎么够的样子,我可能还是需要插电的那种。

不知道切割机和曲线锯哪个顺手点,切割机我倒是用过木工师傅的,还将就了,曲线锯完全没用过,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如果是锯直线,一定要买园锯,就是常见的锯瓷砖的那种锯子(但是要买带齿的锯片,不要买瓷砖锯片),千万不要卖曲线锯,两者的效率差很多倍。不过,圆锯锯铝板可以,钢板好像不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啊。
但是也不是经常都要锯,有点拿不准了,速度慢一点都没事,锯出来口子只要能平整就好了。

网友:
你用过曲线锯就知道多受罪了。我有这两种锯,感受很深。

网友:
diy台锯,我也在做,42米买个合金锯片好像错了

网友:
我买的锯锯木头和薄铁板问题不大,锯口马马虎虎的。功率小了点,冲一次电锯20多分钟样子。使用不多还凑活。精度不太好。其实用的不多手工锯还是很好的选择。

楼主:
钉个简易靠山锯呢?锯口是不是要好点呢?

网友A:
买一个云石锯(切大理石的那种)

优点:可以更换多种锯片(合金锯片切木头、砂轮割片割金属、金刚石锯片切大理石)

缺点:转速太高不容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点:可以更换多种锯片(合金锯片切木头、砂轮割片割金属、金刚石锯片切大理石)

缺点:转速太高不容易控制

有比较高端的是可以调速的,但是价格也。。。

曲线锯还可以斜着锯,搞不清楚怎么弄了。要不就上便宜的洋垃圾,要不就直接一步到位上好工具。

刚买了个BOSCH的冲击钻,得稍微缓缓,不然肯定被骂啊

网友:
锯木板(包括饰面板、密度板等)或薄金属——就这个要求的话,只有曲线锯可以选了。

买个国产的调速的,200左右的也可以了。

薄金属、木头,不能拿云死机锯的。很危险。——虽然可以强行锯,但命还是比工具重要吧

网友:
曲线锯确实很慢,用得不多的话,还是选它吧,毕竟它适应范围比园盘锯大许多,比如在木板中间开个小方孔、园孔、园盘锯是做不到的,它还可以调角度斜锯,虽然开直线它没有园盘锯平整,凑合着用吧。